[家电] 拆修一台HICON惠康快速制冰机

楼主(2019-09-09):
故障现象:通电听到啪一声响就再无反应了
拆开,这是后面视频,可以看到一个小压缩机和一些铜管

风扇和铜排

主板

保险、电感、整流桥、电源IC烧了,右边这个是整桥,实在太小了

风扇可以直接拔,温度传感器是直接焊上去的,不好拆,干脆剪了,这是
修好后用奶嘴接上的

通电开机了

内部结构

制冷过程:

制冷头像10个向下的手指,水泵把水抽到一个碗里,并举起,让手指浸到碗里制冷,
手指上结冰后,让手指加热,空心子弹头一样的冰块掉落到碗里,把碗一掀,掉到下面
的接冰盒,水漏到下面的储水池。只要不断电就会一直制冰
一共分3个档位,弱档5分钟完成,中档7分钟,强档10分钟,时间不同,冰的厚度也不同

网友:
30的压缩机快不到哪里去

楼主:
加了个大点的整流桥,电感没有小的,换个大的上去

楼主:
主板正面图,左边8脚芯片是电源IC,型号是PN6359,为了方便测试,装了个拔插底座

楼主:
成本:电源IC1.5元,IC座0.5元,整流桥1元,保险0.3元,电感拆机0元,合计3.3元

网友:
好歹还是铜排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电源IC1.5元,IC座0.5元,整流桥1元,保险0.3元,电感拆机0元,合计3.3元 ...

还有人工成本

楼主:
用来学习练手的

网友(2020-06-27):
可以用来练习焊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