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超声波驱蚊器拆解

楼主(2019-09-09):
从京东购入一个超声波驱蚊器,定价两百大洋,上车价1元到手。收到后立即拆解,看下内部电路是咋样的,竟让说的那么牛逼,功能那么多。拆开后简直是XXX,果真应了那句话:商品全靠吹!

商品功能

商品功能

商品价格

商品价格

商品电路

商品电路

电路背面1

电路背面1

电路背面2

电路背面2

电路正面

电路正面

外壳2

外壳2

外壳1

外壳1

网友A:
厂家广告打错字了,有效范围应该是100平方里,
100平方米的范围内是没有效果的,以外的才有效果,

网友:
传说中的智商机吧

网友B:
不错高科技,电路里面还多画了个电容

网友:
只有一个指示灯的电路管用,压电喇叭估计在工频下没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错高科技,电路里面还多画了个电容

我拆过一个是有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拆过一个是有电容的

光驱动个二极管电容确实可以省,你这个属于高端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拆过一个是有电容的

我仔细看了一下lz和你这个板子和电路,其实两个版本的电路都是错误的,两个板子的电容降压实际是不能工作的,因为有半个周期无放电回路,这个应该拆掉电容和装上效果是一样的,电容并没有正起到降压作用,起作用的只是那颗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拆过一个是有电容的

只有不敢吹的,没有不敢做的,京东也不审核,店家也不说,我们只能默默当个垃圾佬,上个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仔细看了一下lz和你这个板子和电路,其实两个版本的电路都是错误的,两个板子的电容降压实际是不能工作 ...

是,实际就是电阻分压,二极管就起到极性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广告打错字了,有效范围应该是100平方里,
100平方米的范围内是没有效果的,以外的才有效果, ...

是真牛逼,说的老厉害了。

网友D(2020-07-04):
50HZ交流电,二极管整流后是不是就剩下25HZ的半波了?还是50HZ的半波?这怎么超声波

网友:
阻容降压,二极管整流,输出脉动直流电,估计3V左右,直接点发光二极管,并联一个陶瓷片发出超声波(取决于陶瓷片的频率)。哎,好歹你在发光二极管和陶瓷片那里并联一个滤波电容啊,另外,陶瓷片也要并联一个电感才对啊。奇葩玩意。

网友:
这个玩意就是个智商税,以前买过电路板里面是ne555震荡电路的才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HZ交流电,二极管整流后是不是就剩下25HZ的半波了?还是50HZ的半波?这怎么超声波 ...

所以是个假的,欺骗消费者。

网友:
这东西9元9包邮都赚翻了,还2百元直接吹水吹到宇宙了

网友:
买了两个驱鼠器,里面还有芯片,比这个好那么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