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松下电吹风,有个子弹一样的东西不认识

楼主(2019-09-10):
四段五脚开关
这个东西烧了,不认识

做工一般

网友:
普通电吹风差不多都这样,这个该有的保护也有了。

网友A:
注意不长时间使用或开着忘关引燃周边就行

楼主:
没人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吗

网友:
温度保险呀

网友:
温度保险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人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吗

你说的是发热丝旁边的吗?是温度保险,上面有标注的。

楼主:
谢谢,找到了,烧的太黑了,出风口,有个温控金属弹片了,原来还是双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不长时间使用或开着忘关引燃周边就行

松手就不转了兄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找到了,烧的太黑了,出风口,有个温控金属弹片了,原来还是双保险 ...

拆这么散  你告诉我 是怎么装起来的

网友:
是那个银色的东西吗?如果是的话,那东西是个温度保险,电热锅,电饼铛之类的里面都有这东西,超过温度就会断掉,和双金属弹片不同的这这种温度保险是不可恢复的,坏掉了就要换的

网友:
这玩意跟热风机有点像

网友:
松下风筒好像都有一种叫做水离子的东西!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找到了,烧的太黑了,出风口,有个温控金属弹片了,原来还是双保险 ...

找了半小时毛病,装了一个小时,没装上,把手那怎么都有缝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找到了,烧的太黑了,出风口,有个温控金属弹片了,原来还是双保险 ...

买个新的也没多少钱,拆装很费人工,所以修理行业越来越没入了!

网友:
刚给老婆买了个98c,确实比普通的好用,也确实贵

网友:
这玩意很难装配。。。。。

修过一个。

网友:
松下的电吹风难拆也难装,很难无损拆完以后还严丝合缝的装回去的,别问为什么,我家里还有两个

网友:
是温度保险,上面有标注的

网友:
记得飞利浦吹风机坏了,保修期内直接换新的,不许售后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