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一下,备份出来的bin的文件用什么软件可以恢复?

楼主(2019-09-10):
为斐讯n1圹容,把原机的闪存拆了下来。悍上安国的U盘主控板上。然后用一个叫字库读写软件的东西把数据给备份了出来。数据一共有7.4G,应该是把整个emmc备份的。把新的闪存焊到主控板上,去写数据失败,换了几台电脑也一样。应该是软件问题,因为我可以正常把数据考进,也可以读取。

现在新的闪存还在安国主控板上,请教大家一下,备份出来的那个bim的文件,还可以用什么软件恢复写进去。

网友A:
7.4读出来肯定不正常
而且你这扩容,要改分区参数的
线刷救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读出来肯定不正常
而且你这扩容,要改分区参数的
线刷救砖吧

正常读出来都是7点多g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常读出来都是7点多g

你读出来的是有效数据,如果你想对拷的话,需要全扇区文件
包括ecc部分
正常一个8G的片子读出来 的数据是大于8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读出来的是有效数据,如果你想对拷的话,需要全扇区文件
包括ecc部分
正常一个8G的片子读出来 的数据是 ...

不是别人读出来的,也是7点多g,别人都成功的,我就是软件可以读出来,但写不进。这个盒子不需要修改配置文件的,这个不同的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读出来的是有效数据,如果你想对拷的话,需要全扇区文件
包括ecc部分
正常一个8G的片子读出来 的数据是 ...

就是想问一下还有什么软件可以写入bin的文件

网友B:
是不是应该优先考虑你的焊接问题,焊回原来的还原试试看

网友C:
我判断也是焊接问题,建议重焊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想问一下还有什么软件可以写入bin的文件

winhex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应该优先考虑你的焊接问题,焊回原来的还原试试看

这个不是悍接问题,,我不用软件,可以直接复制文件进去,也可以正常读取打开。用其他的U盘写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判断也是焊接问题,建议重焊吧

这个不是悍接问题,,我不用软件,可以直接复制文件进去,也可以正常读取打开。用其他的U盘写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hex 试试

好的。。。。。。

网友(2020-02-27):
朋友,你现在这个扩容成功了吗?如果成功了能不能放个网盘链接共享一下bin文件,不胜感激。

网友:
还问一下USB口加的两个电容是做什么用的?什么型号的怎么接?

网友(2021-12-24):
换XP系统这个软件就能写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