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百度害死人...修复一个饱受摧残的奇瑞遥控钥匙

楼主(2019-09-10):
 前几天哥们说他的车钥匙锁车经常自己开锁,拆开看了看是按键进水了,回忆了下说是被老婆扔洗衣机洗了,把按键喷了点WD40解决了,最近又不能用了,去淘宝买了几个按键,到货了也没跟我说自己百度查用电磁炉加热换按键,结果手一抖板子上的零碎件都飞了。。。
然后哥们又去淘宝买了个新板子,要换板子,我说费劲你拿过来把小零碎也拿过来我给你直接复原。
还好我车也是奇瑞的,奇瑞这鸟货14年的车钥匙都是奥迪款,艾瑞泽和瑞虎系列的遥控钥匙都是同一块板子

当他把板子拿来的时候我看到了直接脑袋大,线路板已经烤糊了,问怎么做的,答曰 用电磁炉放铁板加热...

看下全貌,led部分已经烤糊,还好主体没什么问题

被烤糊了的led指示灯

拆出我的钥匙线路板拿出来做参考

修复好的板子,缺了一个L1电感,太小了而且不知道型号也不好买。。。

排排坐吃果果,放入电池按键是亮了闪烁了,但是缺了一个L1电感也不知道能不能用...

秀一下作业工具,下面是一个12V 8.8A电源外壳,全铝+不锈钢上盖,拆焊的时候可以完美解决PTC加热片向下辐射的热量防止把桌面烤糊。最近研究将PTC加热片改成12V的,因为我发现 220V的风险太大,因为后加的电源线不耐高温,12V的随便搞反正也电不死...

网友A:
电磁炉加热可以拆焊吗?
可以学习一下,如果可以的话,BGA虚焊不是很容易自己搞定?

网友B:
“最近研究将PTC加热片改成12V的”,这个要是研究成了真是造福大众了。

网友:
只见过电熨头拆焊,原来电磁炉也可以,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研究将PTC加热片改成12V的”,这个要是研究成了真是造福大众了。

12V功率上百瓦,电线更烫

网友:
用电磁炉加热不会把电路板上的芯片击穿?

网友C:
电磁炉电热炉吧,电磁炉能让摇控器烧得电阻都不剩一个。。。

网友:
直接配对不完了,有了新板子为啥还要上炉子。    这种低端逻辑的问下配对原则就完了,都不用上设备。

网友D:
L1估计是个磁珠,实在不行短接试试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加热可以拆焊吗?
可以学习一下,如果可以的话,BGA虚焊不是很容易自己搞定? ...

可以的,放铁板就能加热,温度控制在230-260℃理论上可以用,但是容易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炉电热炉吧,电磁炉能让摇控器烧得电阻都不剩一个。。。

事实上就是电磁炉... 放铁板可以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L1估计是个磁珠,实在不行短接试试应该可以

不短接也可以用 是磁珠电感里面有和头发丝一样细的绕组,能看出来

网友:
这个不叫百度害死人,这叫人S   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短接也可以用 是磁珠电感里面有和头发丝一样细的绕组,能看出来

不用不知道对遥控的距离会不会产生影响

网友:
你这朋友也是淫才一个,这锅彦宏可不背

网友:
拆按键,尖头烙铁多加锡的事。还可以用刀片揭掉按键铁皮上盖,剩下的塑料用烙铁一点一点融掉

网友:
我瑞虎5自动的 好像跟你板子不一样

网友:
电线不耐高温,可以套蜡管解决。

网友:
电磁炉,不是有电感嘛,会不会把感性元器件搞挂了?

网友:
手一抖,全飞了,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