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铅酸48伏2安倍充申器输出检流电阻一般为0.1欧姆吗?

楼主(2019-09-10):
铅酸48伏2安倍充申器输出检流电阻一般为0.1欧姆吗?

网友:
差不多。0.1R,2A,电阻也有0.4W,已经有点热了。

网友A:
这个取样电阻大小不一定的,一般在0.1或0.15,或0.2欧左右。

对应的是比较器的设定电压,比如2A,比较器设定的是0.2V,那么电阻就是0.1欧;要是设定0.3V就是0.15欧,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取样电阻大小不一定的,一般在0.1或0.15,或0.2欧左右。

对应的是比较器的设定电压,比如2A,比较器设 ...

谢谢指点!因为有块充电板子,变压器上只标有48v,不能确定充电电流,所以发贴请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因为有块充电板子,变压器上只标有48v,不能确定充电电流,所以发贴请教。 ...

电压对的情况下,可以配合功率计短时间试充,看功率就大概知道电流了。

一般10A或20AH的电池,用1到3A的充电器都没事;只要最后阶段不过充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对的情况下,可以配合功率计短时间试充,看功率就大概知道电流了。

一般10A或20AH的电池,用1到3A的 ...

我想去浮充,改锂电充电器,原来充电电压59伏,2a的话有118w,改成36v锂充,电流改成3a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去浮充,改锂电充电器,原来充电电压59伏,2a的话有118w,改成36v锂充,电流改成3a应该没问题吧。 ...

这样改跨电压级了,电路工作在非理想状态下,输出功率不一定能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跨电压级了,电路工作在非理想状态下,输出功率不一定能达标。

充电电压32-42v,只要不打嗝,应该没问题吧。我另外一个同规格的就这么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你充电电压32-42v,只要不打嗝,应该没问题吧。我另外一个同规格的就这么改的。 ...

充锂电好改,直接改成先恒流,后恒压即可。

后期的恒功率充电器盖起来比较简单,基本上就是去掉高恒压,然后设定低恒压到42V,处理好恒流值即可。

网友:
电动车的拆过几个都是0.1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