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太阳能路灯延时怎么设置!

楼主(2019-09-10):
那个知道要怎么设置关闭日夜光感,全天候触发!目前默认是晚上开启触发时间20秒左右!想改成全天候触发!触发时间2分钟左右!

网友:
??白天也打算户外开灯?

网友:
去掉一个662  连个跳线就能一直开灯了

网友:
去掉8脚对地的光敏电阻,即可全天触发。延时时间这种8脚集成块里面没法调整(不能延长,可以减小),最长可能16秒(集成电路不同,时间可能会有差别)。

网友A:
这种我记得没光敏电阻,太能能板电压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我记得没光敏电阻,太能能板电压触发

请问一下这种太阳能板电压是多少啊,能不能改成其他供电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