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车总坏转把

楼主(2019-09-10):
1. 1年多前买了一辆二手雅迪小电自。买回来发现有个现象。就是骑行中速度慢了下然后加油就不走了。这时电机推动会有阻力。转把复位8秒后就可以开了。这种情况很少出现。
2. 1个月前上班路上突然低速自己走了。然后我关电就不会走了,应该是防飞车功能启动了。换了转把就好了。结果第二天又是同样的问题转把又坏了。如此这样坏了4 5个转把了。
3.有几天车子过个坑就不走了。然后回位转把马上就可以走。
4. 单独从控制器接了转把的3根线到转把。换了控制器。换了好电池还是不行。用修车宝查了电机霍尔都没有问题。电机相线两两短接车轮有阻力。
4. 昨天换了一个转把空转测试正常。骑出去试试吧。没骑了20米就不动了。一测转把又坏了。
5.哪位大哥帮忙看看到底什么问题啊。真是头疼啊。很想搞明白。
6. 对了。我的两个控制器的助力输出三根线除了负极外另两根都是5v。是不是不对啊。

楼主:
刚才换了一个转把。空转正常。骑出去不到50米就不走了。一量转把又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换了一个转把。空转正常。骑出去不到50米就不走了。一量转把又坏了。 ...

控制器5V输出有问题,或线束有粘线短路

网友:
仔细检查下线束吧~

楼主:
明天所有线单独引出看看

楼主:
还是不行。所有线单独引线还是50米就不走了坏转把。真tm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直接引线到控制器 还坏就换控制器

楼主:
就是直接引线的。电源锁线。转把线。已经换了3个控制器了。今天出现了电机不转有滋滋响的声音。我怀疑电机内部有问题了。明天拆开看看。磁钢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