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荣耀v9,帮忙看看哪个问题?

楼主(2019-09-10):
4颗电容两端对地都短路。抠下去之后还是有短路。帮忙看看是哪个事儿?

网友A:
试试松香大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松香大法。

手机的表现为充电慢400毫安,USB不识别。松香大法可以一试

网友B:
有可调5a电源,主板熏上松香,电源调到2v,短路的搭电观察,大电流短路好找,

网友C:
如果是摔的一般不好修,板子问题。如果只是漏电功能正常查一下充电芯片和D+,D-。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机的表现为充电慢400毫安,USB不识别。松香大法可以一试

先测手机USB座四个触点对地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调5a电源,主板熏上松香,电源调到2v,短路的搭电观察,大电流短路好找, ...

手机能开机不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摔的一般不好修,板子问题。如果只是漏电功能正常查一下充电芯片和D+,D-。 ...

充电IC已经更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测手机USB座四个触点对地电阻

正常应该是多少?

网友E:
这不是修手机,是给手机罪受,电流大法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是修手机,是给手机罪受,电流大法才是王道

现在又有新问题。帮忙看看。电流跳变两次定在80毫安。反映的是哪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