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刻字机串口不好使

楼主(2019-09-10):
广告刻字机,串口不好用,打印输出无反应。串口电压,只有3和8脚有9v。MAX202CPE用MAX202EPE替换试试也没好使。串口调试助手软件接这种设备,发送字符会有反馈信息吗,我的助手一直都没有反馈信息,串口没弄过,不像usb会有提示,也不知道串口设备是否在线正常。

202芯片脚位电压我也测量了。还有L7805cv输入28v输出5v,固定在铁板上,他附近的220欧姆电阻在接上刻字机刀头电机后发热严重,开机1分钟这个电阻就烫手,不能触摸,拔掉电机插头就不热了,正常现象?

网友:
跳过MAX202,加个USB串口模块,直接改USB接口的得了。

网友:
记得是3根入3根出吧,跳过用CH341试试。这个刻字机的板子是仿国内某品牌的,可惜,用料差的太多了。桥电路三极管127 122的散热片都省了,应该是很便宜的货。

网友:
记得是3根入3根出吧,跳过用CH341试试。这个刻字机的板子是仿国内某品牌的,可惜,用料差的太多了

网友:
2,3,5其中5是接地的,2,3短接,用测试助手测试,如果有接收,说明usb转串口是正常的,再检查其他

网友A:
这电阻是240欧,不是220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阻是240欧,不是220欧呀

可不,说错了标错了

楼主:
这东西9v就是正常电压,和电脑12v的 可以通讯。波特率等设置正确才可以,差一点都不行。240欧发热正常,厂家设计就是这样,开机就会80度吧。一旦刻字开始,就不热了,两端无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