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造一个7106表头

楼主(2019-09-10):
电导率仪上的,还可以利用

短接测量端显示0,这个不能证明芯片没问题

很老的外围元件

液晶屏不错,不是胶条的

看看自测情况,其实还是可以的,说的过去

996-997与999差2-3个字

基准电压也不是很准,应该是100mv

现在是阻容振荡电路的时钟

大约45khz

液晶驱动端信号

积分电容上的信号

改造一下,争取提高些性能

换电容

威马,这个算是极品了

你看这个

d值差异很大,一般都是100左右的

测了不少,普遍都是80-90之间的d值

这个不错,虽然看着很土

注意,这个是原表头上的积分电容

起码从D值上看是比较好的了,因为也只能依据D值来选择电容了
这个d值29

换了时钟及电容元件后,测试自检

偶尔99.8一下

时钟信号

这是40Khz晶振时钟,比较稳定

液晶驱动脚上信号

积分信号,频率似乎不对,应该是2.5次每秒啊
可能测量不准吧

基准电压,还没调呢

调到99.99

换挡

还是调到100.0mv吧

还有几块7106,正好用这个表头测测

上图两块颜色浅的经测试都没问题
中间这个7106是一块烧了的老表上拆下来的,可能有问题
短接测量端显示0,自测显示数值不稳定,大幅跳动

这个芯片看来是有问题的,它的表现是也能测量出电压的大致数值,就是
测量值稳定,所以也是不能用的

最后找了一个废电池,就剩这点电压了,测试对比,表头精度还是不错的
但是忘了拍照了

网友:
奸人同学,你是来秀RCL电桥的,影响恶劣,把JJ没收了!

楼主:
哈哈,温总自己没有JJ,所以见不得别人有,心理有问题啊,改名温公公吧

网友A:
能玩高档的示波器,电容表的,都是大土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玩高档的示波器,电容表的,都是大土豪!

哈哈,是壕,掉壕沟里了

网友:
就喜欢看你们折腾!

网友:
我是来看电桥的

网友:
不知示波器也打磨改造过没有?

网友:
电容是关键,时钟波形无所谓的

网友(2020-10-13):
7106居然可以驱动段码屏?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