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门上用了3年多的气压撑杆挂了,想办法修修

楼主(2019-09-10):
3年前为了固定防盗门在打开位置,防止风吹关门
装上当时撸的气压撑杆完美实现偶的想法

但三年后的前几天,气压撑杆无故暴毙,应该是漏气了

记得当时撸了两根,一时半会找不到了
暂时拆下来,想想办法将就修修

牌子和力

看嘛,压缩不回弹,死硬了

两头塑料球可以拆,螺纹的

初步想法是用弹簧来恢复弹力
没找到整根的,用几根短弹簧串联

套上,看起来还算合适

用力压,里面轴承退下去了
不过没问题,壳子上有限位槽

5个弹簧串联

拧上球头就OK了

自由状态

压缩状态,力度比原来的小不少

原位装上

功能基本恢复,就是力度小了,抗大风估计有点困难

先将就,等把另一根找到再换上

网友:
用三年够本了

网友A:
找根雨伞的弹簧就够力了

楼主:
嗯嗯,当时好像是5~6块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根雨伞的弹簧就够力了

先将就着,另一根空了再找

网友B:
真会过,换一根吧~

网友C:
弹簧和弹簧之间最好加个垫圈,避免弹簧扭一起了

网友D:
您的这个作品可以做一个工程力学考试大题了。

已知门和门框的体积以及近似摩擦系数,要求开门、关门最小保持力。求解气弹簧最优化安装位置和规格。

网友E:
弹簧的寿命应该更好吧

网友F:
换吧。。。这么修就是凑合。。。手感完全不同啊!

网友G:
想当年,潘金莲开窗时,就是这棍子砸中了西门庆,结果武大郎被害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会过,换一根吧~

放了3年,一时半会还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想当年,潘金莲开窗时,就是这棍子砸中了西门庆,结果武大郎被害命!

想当年,温总要是飞身凌空夺杆,历史就得重写。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弹簧和弹簧之间最好加个垫圈,避免弹簧扭一起了

好建议!
如果没找到另一根气撑,偶就找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的这个作品可以做一个工程力学考试大题了。

已知门和门框的体积以及近似摩擦系数,要求开门、关门最小 ...

还要考虑风速和迎风面,感觉好难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弹簧的寿命应该更好吧

也许,要不一直用下去看看什么时候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吧。。。这么修就是凑合。。。手感完全不同啊!

力度小了,手感确实不一样,先凑活着

网友: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当年,潘金莲开窗时,就是这棍子砸中了西门庆,结果武大郎被害命!

温总,你家窗户开了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要考虑风速和迎风面,感觉好难的呀!

假设已有气弹簧只确定固定位置,就烤了参数方程、变分法、三角函数。 不知道气弹簧长度和弹性系数,求最优化选型。妥妥的复杂数学模型。 还没到引入流体力学呢。理工本科就快超纲了。 似乎区别工程师和木匠的门槛就在这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