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蓝牙手咪怎么改

楼主(2019-09-10):
撸了几个蓝牙手咪,发现只能连接手机当蓝牙小音箱用,按键除了电源键,别的都没反应  连接对讲机也只能当喇叭PTT按了没反应    芯好像是RDK5855E的  大神们有啥玩法不介绍下

网友A:
多少钱买的,方便站短个地址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买的,方便站短个地址不

咸鱼搜蓝牙手咪 10元一个

网友(2020-05-04):
我也在张怎么解决!

网友(2020-09-07):
我还在想着怎么自己DIY一个用用,你这倒要改成其他用途的。
某宝转了一圈,基本都在200左右或者是往上。
倒是在百度搜了一个用普通手咪加蓝牙耳机板再加一个音频放大电路来实现的,目前蓝牙耳机板有,音频放大有TDA2822,就是手咪还没买,因为怕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