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固态继电器贴片元件参数

楼主(2019-09-10):
请问一下这元件的作用和参数!

网友:
因为固态一般3V-30V输入都控制,所以需要一个分流,避免30V这么高电压的时候触发光偶MOC3063的发光二极管侧电流过大,
我想这个不是稳压就是恒流电路

网友A:
这个有可能是三极管,MOS,或LDO之类的。

元件号都没有,不好猜。
看丝印BA参数应该是0.15A/50V PNP SOT23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可能是三极管,MOS,或LDO之类的。

元件号都没有,不好猜。

5462 JFET,(紫薯布丁)

楼主:
量了下左边最上面那个脚对地电压,在输入电压变化时都有稳定1.5V电压,估计是上面师傅说的稳定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