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正泰超级开关,估计是三相电用的

楼主(2019-09-10):
很巨大。估计是三相电用的。。。。。。

孔比较小。

打开

开关拨杆

电流检测

电阻

这里面估计有个小板子

一个线圈。用来断路的

掉出来。

里面的小玩意。

这玩意应该可以做电感

把底盒敲下来,结果碎了。

内脏一圈

三个小玩意,加人间大炮

白盒子里面的电路板

几根铜线

全部内脏

拆完,留着内脏吃灰。

网友A:
特写一下触点,看能不能打戒指
只有这点牙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写一下触点,看能不能打戒指
只有这点牙膏了

不错的主意。

我等下去看看。

网友B:
那个不是磁环,是测电流的

网友:
估计是金三胖的导弹开关

网友:
我这边老房子的层总 很多都还在用呢 65A带漏保 过载 短路保护的塑壳断路器  白色的是复位用的(我这边是红色的) 老货比新的同参数  重得多 导线全部是套黄腊管 手工焊接的主线 不确定焊接工艺(看着像是完全熔成一体的样子) PCB都是手工蚀刻的 电阻全是釉面的 二极管是那种 圆球状的釉面封装 (不知道叫啥封装)电容也全是釉面的 不确定是啥材质(外观红色圆饼状) 引脚也是纯铜的 还有个多引脚的专用芯片 看着像是黑色陶封的 引脚也是铜不过变成镀锡铜了
至于厂家 好像是什么无线电厂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不是磁环,是测电流的

应该是剩余电流检测,提供给那块小电路板做漏电保护的

网友:
多拆几个,攒点铜卖也不错

网友C:
很老的三相断路器带漏保

网友D:
千万别让温总看到,他肯定要说打戒指

网友E:
以前拆得多。基本是拆来卖铜。

网友F:
温总?你要的戒指,有材料了!

网友G:
哇~~~可以给媳妇打戒子了。。。。。

网友H:
触点在水泥地上磨一下看看,现在真才实料的触点几乎不会出现在这样的断路器里。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触点在水泥地上磨一下看看,现在真才实料的触点几乎不会出现在这样的断路器里。 ...

应该是真材实料。

老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哇~~~可以给媳妇打戒子了。。。。。

这可以打七八个细戒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温总?你要的戒指,有材料了!

好材料。老货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拆得多。基本是拆来卖铜。

卖铜,多少钱一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千万别让温总看到,他肯定要说打戒指

温总打戒指梗是怎么来的。有没有帖子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老的三相断路器带漏保

的确很古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