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胜利DM6015F钳形万用表,大钳口,貌似是首拆

楼主(2019-09-10):
拨盘上的白色指示箭头是我用涂改液弄的,比原来没有方便多了

MAX HOLD键

预料之中的牛屎

钳口的接线好细

表笔处还有个压敏电阻

网友A:
这壳子给人一种相当不结实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壳子给人一种相当不结实的感觉

还好能用,不过确实偏薄

网友:
做工一般吧,压电陶瓷的固定方式有点意思,第一次见这样的焊接方式

网友B:
这牛屎长得比较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牛屎长得比较随意

你看了真牛屎那更随意

网友:
不错,这表比较大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