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 头像换了怎么不显示

楼主(2019-09-10):
今天换了头像,当时显示了一下,随后又恢复原状

网友A:
需要点击更新缓存。。。。。。。。

网友:
过一段时间后按住ctrl+F5刷新一下网页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点击更新缓存。。。。。。。。

感谢分享,试试,但是现在用电脑登录,头像还是没有更换成功

网友:
重复一遍,要不就换个时间再操作,

网友:
是不是头像审核没通过?正常的话,多刷新几次就能看到新头像

楼主:
感谢大家分享,一更换好。

网友(2019-10-12):
清下浏览器缓存。我也是类似问题,搜贴到了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