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基恩士KV-10DT,输入是电压信号吗?

楼主(2019-09-10):
我手里有一个基恩士KV-10DT,我量输入端000~005,对C1都没有电压。拆开电路看感觉输入端和C1之间应该输入一个电压信号。请问大侠们。这个plc输入端时输入电压信号还是开关信号?谢谢!

网友A:
接的是普通点就是数字量 (0/1 电平信号) 接的是模拟点(一般为外挂模块) 就是模拟量(可连续变化的电压信号)不过我没看明白你啥意思 输入点X和电源板的C1电容有毛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的是普通点就是数字量 (0/1 电平信号) 接的是模拟点(一般为外挂模块) 就是模拟量(可连续变化的电压 ...

c1,c2,000~005都是端子,c1和c2应该是公共端子。
我之前接触的plc输入信号都是开关量,也就是公共端和输入端闭合代表输入信号了。
这个基恩士的好像要求输入端和公共端输入一个电压量才代表输入了信号。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c1,c2,000~005都是端子,c1和c2应该是公共端子。
我之前接触的plc输入信号都是开关量,也就是公共端和 ...

你打全行吗 COM 不是C  这俩就不是一个意思啊
你看一下X侧有没有输出 比如24V/12V
有的话就是需要串进去的

网友A:
你这种是需要外接24V伏的 柜内应该有个控制单元 给它供电的 同时也是给端子提供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是需要外接24V伏的 柜内应该有个控制单元 给它供电的 同时也是给端子提供源的 ...

也就是说,我要输入一个信号,就要在c1和002(假设的)之间输入24v?是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我要输入一个信号,就要在c1和002(假设的)之间输入24v?是这样吗? ...

这个你要看光耦是源还是漏 来决定 COM是接入正还是接入负  正常plc输入都是要接24V啊 只是常用的在X排上就有24V的输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要看光耦是源还是漏 来决定 COM是接入正还是接入负  正常plc输入都是要接24V啊 只是常用的在X排上 ...

多谢!明白了!

网友:
我一开始没明白你的描述 你直接问PCL输入点接线方法 之类的比较容易理解 因为数字量的电平也是一种电压信号 模拟量也是一种电压信号 另外除非特殊型号 基本单元都是数字点
另外在官网上有这个PLC的数据手册 不过需要注册他们官网才能下载 我就没下

网友:
PLC输入一般都是通用的,也就是说C可以接正极也可以接负极,X端接另一端就好了,电压12--24V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