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请教一个问题: 音频功放 IC 在合理的条件下存储和使用是不是几乎不会坏?

楼主(2019-09-10):
请教一个问题: 音频功放 IC 在合理的条件下存储和使用是不是几乎不会坏?

之前买过一些拆机功放 IC, TDA1521 啦, LM1876 啦, LA4278 啦... 什么的

结果这么多年过去了, 装机使用了的依然可以用, 未装机的最近也拿出来用上了, 也还可以用

是不是只要在合适的条件下存储和使用, 这些 IC 的寿命可以超过人类寿命的尺度 (1 世纪) ?

网友A:
不一定,塑封的IC保存不当,还是会损坏的
主要就是水汽和锈迹会顺着封装和引脚交界的地方蔓延腐蚀进去
对音频IC来说,可能问题不大,但是对于一些高阻输入的IC来说,那就是致命的了
举个栗子:很多上世纪8,90年代的74系列逻辑门电路有时候就毁在漏电上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塑封的IC保存不当,还是会损坏的
主要就是水汽和锈迹会顺着封装和引脚交界的地方蔓延腐蚀进去
对音 ...

你这个说的条件就不是楼主说的合适的条件下了。
你这属于恶劣环境。

网友C:
这个寿命的确可以很长,CPU那么大规模的集成电路都能用到电脑报废都不坏,更何况这功放IC这么简单的电路。

网友D:
表示最早的walkman到现在已经40年历史了,依然给力。

网友E:
几十年是没问题的,几百年就难说了,因为原子也会运动,而半导体的主要结构就是纯净的半导体材料里面掺进去的不同杂质,要是杂质扩散了那半导体的特性就失效了。

网友:
关键是,楼主有能力证明吗?回头弄点麸子,棒子面给你做几个丸子,你吃了它,保你能活到二百岁,差一小时我都退钱嘿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说的条件就不是楼主说的合适的条件下了。
你这属于恶劣环境。

这个地球不恶劣的环境很难很难找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说的条件就不是楼主说的合适的条件下了。
你这属于恶劣环境。

南方春天雨季,单反镜头里都能长霉。常年70+的湿度,夏天湿热风扇无效,你觉得是恶劣环境,我们却要待一辈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说的条件就不是楼主说的合适的条件下了。
你这属于恶劣环境。

北方还可以,就是比较干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塑封的IC保存不当,还是会损坏的
主要就是水汽和锈迹会顺着封装和引脚交界的地方蔓延腐蚀进去
对音 ...

是啊, 我这边有的 IC 脚已经黑掉了, 擦都擦不掉, 但目前还可以用. 哈哈
看看再过几年还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说的条件就不是楼主说的合适的条件下了。
你这属于恶劣环境。

我也是南方的, 潮湿的空气的确毁掉了不少东西...
我话筒里的蒸金镀膜就已经氧化发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寿命的确可以很长,CPU那么大规模的集成电路都能用到电脑报废都不坏,更何况这功放IC这么简单的电路。 ...

是啊, 不过上世纪和本世纪初的计算机好像都跟宝贝似的, 机房还穿鞋套呢. 可能保护得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示最早的walkman到现在已经40年历史了,依然给力。

那这个 walkman 保存的真是好, 不仅电路是好的, 连机械结构都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十年是没问题的,几百年就难说了,因为原子也会运动,而半导体的主要结构就是纯净的半导体材料里面掺进去 ...

也就是里面的 PN 结随着掺杂元素的扩散不复存在, IC 也就废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里面的 PN 结随着掺杂元素的扩散不复存在, IC 也就废了吧?

基本上是这个情况,另外刚上网查到这个资料,可以参考:
“国家半导体器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从1984年起对各种国产高频小功率晶体管进行了许可证确认试验,当时每个品种从工厂抽样150支,用60支分别进行高温储存、工作寿命和环境试验,其余留作仲裁用。全部样品在Ⅰ类贮存条件的试验室保存了20多年,从2006年开始进行了长期贮存器件可靠性研究,现报道其中一例。

  3DG79晶体管为中放AGC专用管,生产时间为1983年,对库存100多支样管进行了常温电参数测试,全部符合规范要求,对其中5支标样进行了对比测试,发现hFE在贮存20年后平均下降了16% (年下降率0.8%),说明存在hFE退化机理,但未超出寿命试验失效判据(30%)。‘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南方春天雨季,单反镜头里都能长霉。常年70+的湿度,夏天湿热风扇无效,你觉得是恶劣环境,我们却要待一 ...

镜头得放干燥箱,不然还真容易生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南方春天雨季,单反镜头里都能长霉。常年70+的湿度,夏天湿热风扇无效,你觉得是恶劣环境,我们却要待一 ...

恶劣是相对于什么事物而言。潮湿对IC,镜头是噩梦,但对有些植物却是天堂。

网友:
主要注意受潮和静电,保存得当,可以传几代人。我以前上学时就做过TDA2030,tda1521这些常用功放。

网友:
偶想只存储时影响寿命的条件主要是温度、湿度、静电及其变化率
当然宇宙射线、放射性矿物辐射也是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