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7388怎么拆下来

楼主(2019-09-10):
汽车上面的导航,然后7388芯片,我想把它拆下来换一下。请问怎么拆呢?最好的办法。

网友:
做个专用烙铁头 或者碓锡

网友:
换7850.想要音质好换前置放大效果显著。有风枪没有,没有就用堆锡大法。

网友:
把引脚剪断一根根拆

网友A:
要芯片,剪板子。

要板子,剪芯片。

网友:
建议先用吸锡带试试,这个最简单,应该也最有效。

网友:
事实证明风枪还是很好用的
你有吸锡器或者多芯铜线(废旧表笔线  手机USB线  充电线 就行 芯数越多 单根铜芯越细越好用 一些铜屏蔽网也可以 但注意不能用镀铜的屏蔽网)
一个脚一个脚的把锡清理干净就好取了  堆锡的话 这么多脚 要用不少锡 而且烙铁瓦数要足够大 否则这边化了那边又凝了导致 只能左右慢慢边晃边拔 出来  弄不好容易拉坏PCB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芯片,剪板子。

要板子,剪芯片。

精辟!!

网友:
请问楼主为啥要换这个芯片?
我有一台比亚迪秦原车导航总是间歇性丢星不能定位,六年了早已过保,去四儿子店检测意见要换整套多媒体,我估计是导航相关的某个电容失效了也想自己拆修一下

网友B:
不要忽悠  吸锡器不一定能够搞定   还是功率大一点的刀头烙铁 堆锡

网友:
不要芯片就上剪刀,要芯片就堆焊锡拖下来。

网友:
芯片坏了就剪管脚比较好,安全高效。。。。。。

网友:
我一直用吸锡器,拆过好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忽悠  吸锡器不一定能够搞定   还是功率大一点的刀头烙铁 堆锡

确实垃圾的吸锡器还要自己做吸咀 才能有效除锡

网友:
吸锡器搞掂啊,,,如果能下通芯针,,,就用通芯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