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克士130快速拆卸夹头的方法,换夹头片

楼主(2019-09-10):
         威克士130到手后,看到论坛达人换的短夹头后,就控制不住了。难题就是如何卸夹头,夹头很紧,用了好几个方法都没用。后来灵机一动,这也许是史上最简单最有效且不伤轴的方法了,适合市面上大多数的电动螺丝刀使用。

网友A:
换的什么夹头?夹头范围多少呀?这个感觉正好可以把led灯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
电钻夹头基本都是用这个办法拆的啊

网友B:
中间那个反丝的螺丝我拧不下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那个反丝的螺丝我拧不下来啊

中间的螺丝,普通螺丝刀是很难拧下来,我用090冲击批,一下子就拧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的什么夹头?夹头范围多少呀?这个感觉正好可以把led灯的问题解决了。

闲鱼威克士130夹头

网友C:
你那博世夹头什么型号的?淘宝没有看到啊,最好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博世夹头什么型号的?淘宝没有看到啊,最好给个链接

闲鱼搜威克士130小夹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闲鱼威克士130夹头

那我没冲击批可怎么办啊,我看了你的贴都下单小钻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我没冲击批可怎么办啊,我看了你的贴都下单小钻头了

找好一点的螺丝刀,最好是六角杆的那种,用扳手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的什么夹头?夹头范围多少呀?这个感觉正好可以把led灯的问题解决了。

这个完全把灯的问题解决了 0----6.5mm    比批头大一点

网友:
这么小的夹头也干部不了啥活了,当个玩具乐呵一下吧。

网友D:
锐奇夹头也不错!

网友:
有没小的金属夹头?

网友:
小夹头只是好看,干活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锐奇夹头也不错!

哈哈,我也看锐奇夹头了,但是不知道多大,没买,最后买了博世的小夹头

网友(2019-12-04):
新夹头换上反丝怎么解决的?原装夹头的反丝能用在新夹头上吗?

网友:
冲击批啥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