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种是什么品牌型号的电机?

楼主(2019-09-10):
貌似市面很少见?某宝也搜不出来

网友A(2020-09-29):
闲鱼上收了几个这样的电机,不知道是什么工具上的,好像是圆锯或切割机

网友:
扇叶毛刺不少

网友:
同问,威克士好像黄色用550绿色用这个655马达

网友:
小角磨机吗?

网友:
655电机18伏,自己量个直径,长度找相同的

楼主(2020-11-07):
引用 网友A:
闲鱼上收了几个这样的电机,不知道是什么工具上的,好像是圆锯或切割机

对,威克士18v小角磨的电机

楼主:
恩 威克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