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德伟791夹头拆卸

楼主(2019-09-10):
大神,求教791夹头拆卸教程  万分感谢!

网友A:
是不是和普通的钻一样的啊?将夹头开到最大,用一个十字批插进去拧,反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和普通的钻一样的啊?将夹头开到最大,用一个十字批插进去拧,反牙的。 ...

不是的

网友B:
里面没有反丝螺丝,夹个L型六角扳手用榔头敲吧,一下不行两下,多敲几下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没有反丝螺丝,夹个L型六角扳手用榔头敲吧,一下不行两下,多敲几下就下来了 ...

敲哪里啊

网友B:
像这样,敲六角扳手,逆时针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这样,敲六角扳手,逆时针方向。

就是这样,它里面的主轴会转

网友C:
为啥要拆他呢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它里面的主轴会转

主轴锁是不是坏了?主轴转没关系,敲的时候动作快点,瞬间冲击。

网友D:
前段时间有拆解贴和改装贴,有详细介绍,找找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段时间有拆解贴和改装贴,有详细介绍,找找看吧

找过了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拆他呢 ?

三爪坏了   划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锁是不是坏了?主轴转没关系,敲的时候动作快点,瞬间冲击。

尝试很多次了

网友:
791的夹头是非常非常难拆的。既然夹头坏了,那就破坏性拆吧,角磨机伺候。

网友:
这个没有锁紧螺丝的非常紧

网友:
之前拆了一个得伟940,里面反丝是T20梅花螺丝,上面都滴了螺纹胶,我是直接把主轴拆了夹台钳上然后角磨机切两个边用扳手拧

网友:
得伟七系的夹头都很难拆,售后都是直接换总成

网友:
看我的帖子也许能帮到您!

网友:
我拆过一个百德的夹头,是可以正反转的,我在夹头里也没有看到有螺丝,就认为可能是锥度的柄,我把主轴和里面的齿轮拆下来了,先是用榔头用力敲也没有拆下来,坚信大力出奇迹的我用了大力也没有拆下来,后来到我朋友一汽修厂,在液压台上压的,用了一个螺丝刀头做顶杆的,都把这个刀头压坏了,也没有松动的迹象,而且后面也压坏了,看样子只能是破坏性的拆了,晚上回去自己用角磨机打磨,很小心,怕把主轴的锥度头磨坏,后来发现用角磨不太好控制,就上车床用切断刀切的,最后到了要到主轴不到主轴的时候,后面一段松了,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主轴原来是英制螺纹的,是3/8的,因为是可以反转的,又没有看到止逆螺丝,就想当然的认为是锥柄的。最后出了这样一个笑话。后来我想这个丝杆头估计用了螺纹胶了,否则在反转情况下,夹头会掉的。
后来我总结了一个判断夹头是螺纹还是锥柄连接的一个方法,就是如果主轴是锥柄的话,那个锥柄后面的台阶与夹头后平面一定会有一个小间隙,不可能控制了这个间隙为0的,通常锥柄的话,在紧安装好后,这个间距是很难控制大小的,为了连接牢固,通常都要留下一定的空隙,而螺纹连接的话,主轴柄的台阶与夹头的后平面的间隙一定是0,而不是看有没止逆螺丝的。

网友:
我也求方法,以前使用过冲击批,逆时针方向冲击,5分钟也没弄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