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拆拆,拆个建伍3207对 讲机~

楼主(2019-09-10):
嗯,闲鱼上收来了,便宜。
收的时候也犯嘀咕,建伍的机器山寨货太多,这便宜货会不会是山货呢~~
不管三七二十八了,反正已收,到货到说~~
没两天货,目测山货的可能性很小,安心多了。
拆机再确认一下。

楼主:
看到主板真容了。终于见到建伍的CPU了,这下安心了。

楼主:
60块钱,差点以为弄了个山货,结果还是正品,出呼意料之外哈。
后面组装的图没了。

网友(2020-04-02):
很值的一趟交易啊,楼主赚大发了

网友(2020-05-06):
还能正常用吗?

网友:
喇叭有点意思

网友A(2022-08-11):
也刚刚收了一台九成新3207G c2,25元还包邮,为什么这么便宜,因为这机上一手不知道谁手痒了,把电池报警的阈值调高了,8V电池就开始警报,还无法发射,基本就失去使用价值,到手后用写频软件,把阈值调会6V就正常使用了。

不过此机是U低,直接写频到438.500还勉强可以,再高就失锁嘟嘟声了,目前还没找到有调整VCO的教程,所以也懒得摸索了,就当一台409的CB机用。

网友B:
这机器社会保有量不少,质量也是杠杠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社会保有量不少,质量也是杠杠滴

这型号有国产山寨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也刚刚收了一台九成新3207G c2,25元还包邮,为什么这么便宜,因为这机上一手不知道谁手痒了,把电池报警的 ...

主板与后铝板分离,找到TC1发射锁定电压调整、TC2接收锁定电压调整,微调就OK。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主板与后铝板分离,找到TC1发射锁定电压调整、TC2接收锁定电压调整,微调就OK。
...

我在CQ论坛看过图,知道是调这两个,但是关键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调,调多少度,都没太具体的说明。

网友D:
搞两台做一个中继玩玩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两台做一个中继玩玩不错。

做中继用GP88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CQ论坛看过图,知道是调这两个,但是关键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调,调多少度,都没太具体的说明。 ...

边调边测VCO电压最低0.6和0.8就可以。

网友:
相比泉州货真的不是一个层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在CQ论坛看过图,知道是调这两个,但是关键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调,调多少度,都没太具体的说明。 ...

试试就知道,拧乱了大不了工作频率范围变了;先写上425/430/435/440/445几个频率,放在440频率调接收,正好不失锁嘟嘟响,切换几个频道看看没异常就OK了,然后同样步骤调发射。
话说我手里那台3207-c2直接写438.5倒也没问题,看来是个体差异。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搞两台做一个中继玩玩不错。

3207不行,抗干扰太差,特别是做中继接收机更容易被发射机压制,做发射机用倒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试就知道,拧乱了大不了工作频率范围变了;先写上425/430/435/440/445几个频率,放在440频率调接收,正 ...

我写438.500也可以用啊,再写438.925就不行了,439更加全部不行,全部失锁,滴滴声。
看什么时候有时间,拆开来搞搞,其实也不想调太高,到440可以就行了,毕竟要兼顾CB频率409

你试试你手头的机器看看能不能到439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07不行,抗干扰太差,特别是做中继接收机更容易被发射机压制,做发射机用倒还可以。 ...

用双工器可能会好一些,不用双工器的话,我也觉得会压制得厉害,要么就上下来开3米以上

网友:
现在玩对讲机还要去派出所备案吗?咸鱼上入手了两个,实测2公里没问题,不敢玩怕被约喝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