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单车电瓶修复诀窍?延长使用寿命?进来看看吧

楼主(2019-09-10):
电单车方便实用,但是电瓶用不久就续航里程严重缩水,本人电单车新车原车电瓶用了不到两年,总里程不到6500公里,从刚开始续航70km到现在15km,电池不鼓,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种情况是缺水么,是不是加点蒸馏水,就可以了,请各位大神支招

网友:
估计是活性物质脱落 废了

网友:
直接换吧,其他加水啥都是回光返照,没啥用,换新最实在,不要亏电用,电量低于一半有条件就可以充电了

网友A:
水电吗?我买了一个新日的  60V 20AH的电瓶车,妈的,才开了1800公里 电池只能跑30KM了。新车的时候时候50多。才几个月,平时就是转转周边,镇上买个菜啥的。找商家保修,面皮厚的很,不肯换电池,说正常衰减,找新日客服,一副一样的嘴脸,新日这种垃圾 还是远离点好啊.........上当了。天能的电池。还上市公司。。。。。

网友:
打开 如果是浑浊的 没救了 话说电动车和某品牌AV功放的面板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电吗?我买了一个新日的  60V 20AH的电瓶车,妈的,才开了1800公里 电池只能跑30KM了。新车的时候时候50 ...

天能。超威都是这样。那个品牌车都一样。转玩磷酸铁理

网友B:
加水会让你的充电器能变灯 容量就不好说了  7个月内电池有问题换新  超过换周转的

网友C:
环保之后的铅酸电池寿命就一年半,什么折腾都不起作用的

网友D:
现在回收那么多旧电瓶你以为会用在哪里?还不是随便处理一下换个壳就当新电瓶来卖,别想着翻新货还能修复使用。我姐的一辆雅迪已经三年还能续航80公里,另一辆同款升级版的雅迪才一年不到电瓶就换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水会让你的充电器能变灯 容量就不好说了  7个月内电池有问题换新  超过换周转的 ...

我的变灯正常,就是充进电力少,续航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回收那么多旧电瓶你以为会用在哪里?还不是随便处理一下换个壳就当新电瓶来卖,别想着翻新货还能修复使 ...

我买的就是升级版,2499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环保之后的铅酸电池寿命就一年半,什么折腾都不起作用的

现在买什么牌子电瓶合适,翻新的保一年,210元,保50km,全新350元,保15个月,买什么性价比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买什么牌子电瓶合适,翻新的保一年,210元,保50km,全新350元,保15个月,买什么性价比高 ...

“环保之后”的铅酸电池就这寿命,什么牌子都一样,新半年,旧半年,凑合再半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买的就是升级版,2499买的

你那的卖这么便宜?我姐买的雅迪小龟王铂金版花了3599不议价的,觉得这车不错很扎实。一年后又买小龟王铂金版本的升级版花了3799也是不能讲价的,好像也只看到升级了LED转向灯,大灯由玻璃的“升级”成塑料的,别的还有什么不同暂时没发现。至于电瓶也有可能是本地专卖店偷换的翻新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的卖这么便宜?我姐买的雅迪小龟王铂金版花了3599不议价的,觉得这车不错很扎实。一年后又买小龟王铂 ...

你要是看看小刀雷鹰促销价2699电池是7220那才是实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电吗?我买了一个新日的  60V 20AH的电瓶车,妈的,才开了1800公里 电池只能跑30KM了。新车的时候时候50 ...

呵呵,你还能找到供应的,我买了金彭的,买回家一个月,充电电池发烫泛酸水,推去买的店,店家说自己不懂,然后在他那里插一下充电器,他说好的,说着说着充电器一股白烟,店家吓得扔好远,后来打开说充电器进水了,我说:草拟吗,这是电解电容喷了,我大学读的没忘。然后各种扯皮,原来电瓶车厂家怪充电器,厂家没充电器,充电器是另外供货的,店家就和电瓶车厂家充电器供应的吵了起来,说了半谈我火了,要求退车退钱,准备打他们三个了,他们自己求饶,先赔给我售后电瓶和充电器。我先回家了,我是不是太好说话了?

网友:
我姐夫给我的车子15000公里 72V。  电池旭派,而且还是被商家调包维护电池。现在越是大牌子电池越乱.

网友E(2020-05-31):
引用 网友A:
水电吗?我买了一个新日的  60V 20AH的电瓶车,妈的,才开了1800公里 电池只能跑30KM了。新车的时候时候50 ...

最后换了电池了吗?花了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后换了电池了吗?花了多少钱啊

没有换,店家老是找各种借口说没有问题之类的。。。。。本是保修期内的。
现在将就用吧,平时用得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