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EZ6220小电批波箱锂基脂选择和涂抹技巧

楼主(2019-09-10):
  想问问大神们针对6220,6225锂基脂的选择与涂抹方法,目前想选择魔力克油脂,但好像是塑料齿轮用比较好,内部金属该用哪种油脂,都因该注意怎么涂抹油脂呀,谢谢!!

网友A:
我用的凡士林 觉得还可以 所以就没买别的试试

网友B:
6220用凡士林足矣 太厚了导致转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凡士林 觉得还可以 所以就没买别的试试

不知道是否耐高温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6220用凡士林足矣 太厚了导致转不开

不了解凡士林会不会高温变液态

网友C:
我买了摩力克50L的,刚用上好坏还不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摩力克50L的,刚用上好坏还不知。

是全涂?金属和塑料齿没分?油肯定是好油!

网友:
太麻烦了直接昆仑2号白色油,保护塑料尼龙齿轮

网友:
何必呢,二硫化钼兑点机油就完事了.
里面没啥温度,无需什么高温,一共才多少转速啊.

网友D:
这东西要达到高温发热,得需要多大的使用强度?感觉业余用用随便有点润滑的东西不干磨就行了,我手头的电动工具都是有黄油就抹点黄油,没有黄油了就滴些机油。关键是这玩意儿十年八年的基本不用管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要达到高温发热,得需要多大的使用强度?感觉业余用用随便有点润滑的东西不干磨就行了,我手头的电动 ...

哈哈好吧 我还花高价格买了油…好不划算哎!

网友E:
里面行星齿轮会上千转,也容易发热,如果钻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摩力克50L的,刚用上好坏还不知。

兄弟 请问下你用了吗,摩力克,我买了,白色瓶装,油感觉粘稠了一点,容易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摩力克50L的,刚用上好坏还不知。

声音好听吗?

网友(2021-11-16):
引用 网友E:
里面行星齿轮会上千转,也容易发热,如果钻铁,

2.4v钻铁是认真的么?真没必要的,12V的钻铁都不轻松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