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论坛白菜 5.x元蓝牙耳机 到手拆

楼主(2019-09-10):
芯片 E99854   还是E99851没看清
电池80毫安充满电
从早晨播放歌曲到现在还剩百分之50电
插电蓝牙断开,长按连接。
有两个led,一个红一个蓝
没电红灯,连接红蓝闪
连接范围0-8米内
5块多包邮我就不要别的什么自行车了。
上图

网友:
是立体声的

网友A:
怎么显示电量?为啥我的手机就不能显示蓝牙耳机的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显示电量?为啥我的手机就不能显示蓝牙耳机的电量

苹果手机都显示电量,其他的不知道。

网友B:
LZ PM个链接吧,,不想自己找,怕买错了.
谢谢

网友C:
请问这个是立体声的吗?如果换耳机的话,音质会不会能有所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PM个链接吧,,不想自己找,怕买错了.
谢谢

还是去溜达溜达吧,毕竟白菜也有坏掉的时候。都是affman的推广 时效性不好说。这个快递了8天。

网友:
音质不怎么样,能响,不知道换了耳机会不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是立体声的吗?如果换耳机的话,音质会不会能有所提升?

刚试了一下,悲催地说,不是立体声,左右声道合并的。单独测试声道两个都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试了一下,悲催地说,不是立体声,左右声道合并的。单独测试声道两个都响 ...

好的,多谢!

网友:
上次搞活动,淘客最后3元一个,想自己接线改立体声,结果发现芯片单声道,彻底无望了。吃灰ing........

网友:
好像和同事送我的一样,吃鸡过程中连接蓝牙耳机游戏会重新启动,另外一款蓝牙耳机吃鸡过程中连接就没问题,感觉是蓝牙版本太低了

网友D:
我也有一个,音质太差,拼夕夕买的,剪了线想接音箱来,发现两个喇叭不是公共地线的,就没接。

网友:
这种便宜的信号声音一般都不好,听响还不如买条5块的有线耳机那声音好太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音质太差,拼夕夕买的,剪了线想接音箱来,发现两个喇叭不是公共地线的,就没接。 ...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用两个变压器,老式晶体管收音机那种输出变压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用两个变压器,老式晶体管收音机那种输出变压器

我刚刚看论坛其他人回复的说是单声道的,为啥我买的这个不大一样呢,我这也是五六块买的,难道是我弄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刚刚看论坛其他人回复的说是单声道的,为啥我买的这个不大一样呢,我这也是五六块买的,难道是我弄错了 ...

单声道或立体声你听不出吗?这个很容易听出来啊,再不用表量一下也知道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单声道或立体声你听不出吗?这个很容易听出来啊,再不用表量一下也知道啊 ...

不是两个喇叭响就是立体声,,,两个喇叭响同一个声道,或是响混合声都不是立体声。想听出来就用播放软件放个左右声道音乐,特别是那种左声粤语,右声国语的很容易就听出来了,再不就是那种左移到右再转回的环绕音乐,也很容易听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两个喇叭响就是立体声,,,两个喇叭响同一个声道,或是响混合声都不是立体声。想听出来就用播放软件 ...

嗯,放个音乐就听得出来,我一般是放月亮之上,这个歌前奏明显的能区分出来左右声道来回的强弱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两个喇叭响就是立体声,,,两个喇叭响同一个声道,或是响混合声都不是立体声。想听出来就用播放软件 ...

只要是立体声的一听就听出来了,非立体声的声场在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