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怎么测量超声波电动牙刷的频率?再上几张图,德国哈威HAWE的液压阀

楼主(2019-09-10):
各位大神请教个问题,去年还是前年买了个电动牙刷,号称是超声波的,频率22500Hz,但是牙刷头有明显肉眼可见的震动,而且有时候还震的牙尖发麻,牙疼,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测量一下这个震动的频率到底有多少?

我有个粗暴的想法,就是头上绑个磁铁,用万用表频率档接个线圈利用电磁感应原理直接测量,但是没有那么小的磁铁,而且我估计绑上磁铁之后肯定会改变其频率,导致测量不准,这个办法就没意义了。

为了不违规,随便上几张图吧,笨重的大设备有,轻盈的液压件也有。
德国哈威HAWE的液压阀,这是阀体。

底下这个是阀芯,加工精度是真高啊。原本这是一个七连阀,就是七个这个样的阀块+调压模块组合在一起的,现在这个坏了,单独拆开维护一下。这一个阀块的价格大约在三四千人民币左右,整体的阀块是4300欧元。

这个是泥浆泵,青岛天时的产品,1300HP的。没坏,就是例行拆开检查一下,换换油,换换密封圈啥的。

别忘了这个帖子的目的哈,就是为了问一下怎么测量频率??

网友:
习惯性地看图片,还以为楼主的超声波牙刷居然会那么大阵仗

磁铁加线圈的方法可以一试,建议用带磁芯的线圈(比如LED驱动电路的小变压器)。估计您在刷头上粘个很小的磁铁不会有很大影响的,但是你需要一个精密的支架保证将磁铁和感应线圈靠近。

网友:
我觉得还是拆开 用示波器测输出线圈波形靠谱

网友:
两万的?我的飞利浦一万也没感觉优点在哪,不知是不是被营销了

网友:
录下震动的声音然后用软件看下波形就知道了。那个22500应该是每分钟震动的次数,不是hz

网友: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折腾做一只频闪灯。用一只可调频率的555振荡器(点空比大一些为好)驱动大功率的LED,LED会发出一定频率的光脉冲。在光线比较暗的地方,打开超起波牙刷,用这频闪灯照,将555振荡器的频率由低慢慢往高调,当看到牙刷振动呈固定影像时,测量555的频率,此频率就是牙刷的振动频率。

网友A:
录音分析频谱频点就知道了吧。

网友:
现在的电动牙刷厂家宣传材料上,基本都用声波牙刷替换了过去的超声波牙刷了,估计是震动频率还达不到超声波(20KHz以上)的标准,防止被顾客告上法庭而败诉,即使是商家宣传的超声波牙刷,在厂家的说明书上也见不到超声波字样,看来电动牙刷是达不到超声波的频率(如果能达到,害怕告吗)。

网友:
随便下载个调音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有些万用表有测频率档的,拆开牙刷测电机两极的频率就知道了,或者用麦克风插电脑上面,打开牙刷凑近麦克风附近录音,用录音软件看波形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录音分析频谱频点就知道了吧。

录音可能不太好,要看麦克风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