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问个关于惠普打印机的问题

楼主(2019-09-10):
问个关于打印机的问题,刚刚弄了个n手的老古董hp laserjet 1010打印机,看着比较脏,就清理一下
发现了两个问题

这个电源板上那根红色的线是干什么的?打开后盖就发现就那样散着在背板后边,没地方卡上,看着前端有个接线压头,不知道卡哪里的,但是不影响打印机正常工作,怀疑是接地线,把它摁到了打印机铁皮上,打印时也正常,但是能听到类似起电火花的叭叭叭声,又赶紧拿下来了,有没有知道接在哪里的,实在不行就剪掉,省的碍事了,反正也不影响打印。
第二个,就是发现系统板的开关只有一个,外壳的两个按键其实都是在按这一个键

这个键在外壳一红一绿两个按键中间底下,外壳两个按键通过塑料链接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正常工作时,按就是取消作业功能,异常工作时按就是恢复功能,哈哈哈,不明白为啥非得设计外壳上俩按钮,明明就是按一个按键,按哪个都可以的,根本不用区分。

楼主:
买这个玩意就是看上了它是最便宜的,虽然年龄非常大,但好在工作还正常,用的是2612a硒鼓,非常便宜,我这个都是05年的了,快15年了,还都能正常工作,拆开是看了下齿轮,没有明显磨损痕迹,但打印数量可是不少了,可以说是已经出了大力了,15年打印了7万张,平均每天十来张了。

楼主:
换算下来,打印了140包纸了,就是14大箱!!!

网友A:
你那个红线感觉是定影线,不插能用?还是改过。你的主板是换过的,不是原装了,上面有易碎标签

网友B:
那个是高压地线 就接在定影组件右下角附近 先顺着线槽走到右下角 那里有个槽 穿进去 卡在一个铁丝下边就装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红线感觉是定影线,不插能用?还是改过。你的主板是换过的,不是原装了,上面有易碎标签 ...

确实是能用,不知道为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能用,不知道为啥

那只是接地啊你量那铁丝 跟地是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高压地线 就接在定影组件右下角附近 先顺着线槽走到右下角 那里有个槽 穿进去 卡在一个铁丝下边就装 ...

不知道为啥,不接却能用,按到过外壳铁皮上,听到有叭叭叭的打火声,赶紧又弄下来了。

网友C:
低端机器上,那两个按钮就是一个按钮
我记得这机器连续开关门几次是打印测试页面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啥,不接却能用,按到过外壳铁皮上,听到有叭叭叭的打火声,赶紧又弄下来了。 ...

你接到铁丝上会打火吗 ??????  不是接到铁皮上

网友:
你要是插到位能听到一声清脆的响 铁丝是压在插头背部平面上面的  走线要注意按槽走 虽然会比较绕如果没记错的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能用,不知道为啥

看下定影那儿的线路怎么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红线感觉是定影线,不插能用?还是改过。你的主板是换过的,不是原装了,上面有易碎标签 ...

定影线我没记错的话是插在电源板上的 很细多根的  大概就是插在图中电源板中上的部位 还有定影电源是两根粗粗的黑黑的线插在板子左上角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只是接地啊你量那铁丝 跟地是通的。。。。。

但又为啥会打火,我就是摁在了铁皮上,没固定,打印时,里边叭叭叭的响,就跟电击棒那种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影线我没记错的话是插在电源板上的 很细多根的  大概就是插在图中电源板中上的部位  ...

其他线都是插到电源板上,这根是从电源板上引出的一根比较粗,有个压接的方的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接到铁丝上会打火吗 ??????  不是接到铁皮上

一开始一看,一根线,还比较粗,以为是接地线,就摁到铁皮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线都是插到电源板上,这根是从电源板上引出的一根比较粗,有个压接的方的头。 ...

你到底有没有按照我说的方法试啊 我虽然记不清了 但我能知道大概位置当然知道那线长啥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又为啥会打火,我就是摁在了铁皮上,没固定,打印时,里边叭叭叭的响,就跟电击棒那种声音。 ...

你先告诉我插好还打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告诉我插好还打火吗

不知道怎么接啊,一直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端机器上,那两个按钮就是一个按钮
我记得这机器连续开关门几次是打印测试页面的 ...

摁一下就是打印测试页,长按五六秒,就打印打印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