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坛友稳压管值(12C1-5T)

楼主(2019-09-10):
12v铅酸电池充电器上的稳压管击穿了,求问稳压管参数,网上查不到。
是不是15V?  因为12V铅酸电池满电14.4V。

网友A:
12C1

网友B:
要看具体用在哪里的。

12C15有可能是静电保护二极管,耐压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具体用在哪里的。

12C15有可能是静电保护二极管,耐压很高的。

串在开关电源光耦817c  1脚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C1

请问1N4742A能不能直接代换?

网友:
1N4742A稳压值是12V,比12C1低了1.2V以上,不行,找相同电压的代换。
如果确实找不到,或者懒得去买,可以串联2只1N4148来代换:

网友:
日立 瑞萨稳压二极管HZ12C1 DO-35直插稳压管0.5W 13.2~13.7V  2楼是对的。

网友:
楼主你这个坏的12C1   13.2~13.7V,最好买12C1更换,1N4742是12V稳压管不合适,也可以用13V的稳压管1N4743或1N5243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看具体用在哪里的。

12C15有可能是静电保护二极管,耐压很高的。

这么低档的一个充电器,不会用到这个器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