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三头剃须刀的应急维修

楼主(2019-09-10):
小米三头剃须刀儿应急修理

     mslltlfile:///C:/Users/litl/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jpg

‌      在京城就读的学生,拿回一个仅用数月的小米三头剃须刀。说头天晚上还可以使用,用完充电次日再用,就在也没有反应:充不上电也开不开机了。

我看是那种价格近200元的最新产品。打开机壳儿,只见电路板虽不复杂。但是主要集成电路,标记已被抹去。想检测电路已成问题。在板只测得:标称的4.3V锂电池两端,仅剩1.15V。上网查询。发现该机没有保修及售后成功的先例,只有保修未果的怨声载道。同时也找不到该机的电路图纸。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自己动手,借鉴以往的经验“应急修理”了。其步骤如下:

第一、首先切断锂电池负极与电路板之间的连接。这是一片较薄的金属板,很容易切断。然后,取同原电池电压一致、且充满的锂电池,取代原电池的位置连接。开机试验。运转正常。至此可确定:控制电路部分基本没有问题。故障出在供电部分。

第二。测量原电池两端电压为1.15V。与在板测量一致。证明:电池电压偏低,源于电池本身。在这种情况下,另外的4.3-5V锂电充电设备。对原电池进行单独充电。开始充时充电电流很小:仅有2毫安左右。经过一段时间。突然增至100多毫安。锂电池两端电压逐步攀升。用电流和电压表跟踪观察,两、三个小时之后。锂电两端电压升至4.7V左右。断电静置一段时间观察。没有显著跌落。随之将电池焊接复归原位,然后开机实验:运转正常。

file:///C:/Users/litl/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4.jpg根据上述情形分析:此类锂电池,有一个最低极限电压:即终止电压为2. 5V左右。到1.15V 早已是“假死现象”。此时剃须刀自身充电控制电路,便“判断”锂电池已经损坏。关闭充电功能。此外。如果剃须刀控制电路损坏。也可造成上述现象。直至锂电池报废。

根据本机修复情况分析:锂电池没有完全损坏。尚可使用。充电电路是否损坏?尚待观察。笔者处理意见:如果确为充电电路损坏。亦不再做修复处理。直接从锂电池两端。接出引线充电;或在恰当位置。加装一个普通的5VUSB充电插座。在出现此故障时采用机外充电处理,或直接利用移动电源解决剃须问题。

至此,维修完毕。

网友:
我也准备买的,但是问客服替换刀头哪里买,说自己联系厂家。我就没买,现在看来是正确选择

网友A:
拆都拆了,不如换一块电池。。。。。。

网友:
这个还是老老实实买飞利浦的好

网友:
我的保修期内直接售后换新了

网友B:
用电流和电压表跟踪观察,两、三个小时之后。锂电两端电压升至4.7V左右
会不会炸

网友:
既然都拆开了,为啥不做个大的,把拆解过程,螺丝钉,卡扣的位置什么的都做一下,申精那!!!   没人拆过这个。

网友:
看起来还是可以的,怎么这么不耐用

网友:
进来学习,小米剃须刀

网友:
学有所用,不错的人才。

网友C:
没有保修成功的先例???上的假网吧!这玩意保修期一年,期内出问题售后都给免费换一台新的,比自己瞎修强一万倍!不知道哪里来的没有保修成功!!!别误人!

网友:
剃须刀只用飞利浦

网友:
三元锂电池,建议最高充到4.2V,有些可以充到4.35V。严禁超过上述电压,有 爆炸、燃烧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都拆了,不如换一块电池。。。。。。

如果是充电电路损坏,换上新电池也白换。通过检测旧电池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流和电压表跟踪观察,两、三个小时之后。锂电两端电压升至4.7V左右
会不会炸 ...

没问题,小电流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保修成功的先例???上的假网吧!这玩意保修期一年,期内出问题售后都给免费换一台新的,比自己瞎修强 ...

第一,完整网上的确没有查到。是”真网“。不骗人,不信你查查看,看看有没有人挨骂。
第二,保修期刚过,不指望换新的。商家是不吃素的。
第三、从不教人“瞎修”,茶余饭后,略施小计,解决问题,一为娱乐,二为教育孩子:别随便给垃圾堆增加负担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完整网上的确没有查到。是”真网“。不骗人,不信你查查看,看看有没有人挨骂。
第二,保修期刚过 ...

关键是,保修成功的肯定不会在网上说售后怎么怎么好,除非是水军。在网上发帖的肯定都是保修不成功的。

网友(2019-11-17):
看来充不进电是这款的通病,如果都是楼主分析的这种情况,也是电路设计问题,一是过放保护这块没做好,二是没有做0V充电功能,单片机控制的充电出问题的概率的大些,其实直接一个4057搞定充电部分是最稳定的。应该是没有多少剃须刀开发经验团队设计的,这玩意说起来简单,说复杂也复杂,要考虑几个关键点,这个主要还是看经验。我的也是这款,充了两三次就很难充电了,本来打算扔了的,刚今天无聊顺便搜了下充不进去,发现这款多数都是这个问题。因为官网买了,刚直接申请了维修,坐等结果。

网友(2020-11-15):
我的也是这情况,没打开直接外加5.5V充几下,一定会0K的。在放到正常充电器上就能充了

网友:
方法不错,研究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