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5V1A充电器充熄屏下需要2a电流降压的问题

楼主(2019-09-10):
手机是诺基亚X71 骁龙660,原机支持18W的快充。平时用5V2A的充电器晚上睡觉充电,现在用金立的5V1A带线损补偿的充电器充电,手机亮屏只支持1A最大电流,熄屏是2A电流.用金立5V1A充电熄屏下电压降到4.5V左右,有人知道这样充伤电池不,(用5V2A充电头基本在5.1V1.9a的充电状态)。下面用USB负载模拟下充手机的状态 第一张图是5V1A充电器手机亮屏充电状态,第二张图5V1A充电器熄屏充电下电压压降厉害

网友A:
没事的,不建议大电流充电,小电流对电池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的,不建议大电流充电,小电流对电池更好

好的谢谢哈,我这4.5V电压没问题是吧

网友B:
充电器只有1A输出,超过就降压保护,长期使用充电器会受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只有1A输出,超过就降压保护,长期使用充电器会受不了的

换两线的充电线,不换也没关系,我就是1A充电器24小时插着,想起来了就充,半年了也没事,不过我充电线是2米的延长线

网友:
对电池没有损害,只是压降这么大,充电慢点而已

网友:
对电池来说2A充电属于“正常使用磨损”,区区10W充电功率,对于3500mAh电池差不多就是1C的充电电流,二十年前的诺基亚功能机早就能1C充电了。亮屏充电电流降低到1A是为了保障边充边用的电能供应和散热需求。1A充电器输出2A倒是非常伤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