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拼多多20元巨款购入的 山寨OPPO 5v4a vooc闪充爆开看看、改装

楼主(2019-09-10):
20巨款!!OPPO r9plus实测可以使用vooc,不过输出能力有限

充电器

确实有5pin,不会太假

参数

砸爆

拿出来

有个大铁块

704不要钱的啊

扣掉

很重的铁块,变压器骨架都带下来了

背面

看看结构

无字芯片,用于激活手机vooc

同步整流

高压芯片

电线硅胶线好评

插电,空载

负载1a

负载2a

最大负载。。。。。没屁用的vooc,起码有个3a也好啊

打洞

大洞

塞个55 25口

接线,直接+5v和GND

测试

找个电源

到时候这样用。。。。不过这样那个协议芯片居然没有工作,手机没有启动vooc,可能要充电头也要同时插电才行

没了

网友A:
这快充,是调节开关电源电压的。你用一只固定电压的外接电源,这样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快充,是调节开关电源电压的。你用一只固定电压的外接电源,这样哪行? ...

不了,OPPO的vooc是标压大电流,qc是调压。看变压器次级也就是只有两只脚输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了,OPPO的vooc是标压大电流,qc是调压。看变压器次级也就是只有两只脚输出来 ...

这样说来,这OPPO的设计也太垃圾了!如果这样,应该不用与充电头有协议联系,所有功能都集中在手机上,在手机上首先以小电流充电,再慢慢调高充电电流,当电流和电压都满足要求时,就以最大电流充电,如果不满足,就以80%或者更低电流充电。

网友B:
20块买了个山寨货真不值,那个正极焊点和固态电容外壳都快短路了吧

网友:
桌面该清理一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说来,这OPPO的设计也太垃圾了!如果这样,应该不用与充电头有协议联系,所有功能都集中在手机上,在 ...

是有握手协议的,要确定数据线和充电头能否满足电流要求

网友:
坑多多名不虚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有握手协议的,要确定数据线和充电头能否满足电流要求

我知道是有握手协议的。但我想说的是,不需要这协议。厂家做一只电流足够大的充电器,一根牛绳粗的充电线就行了。

网友:
上次在摊上见到一个 魅族的 5/9/12伏2A头(24瓦),5块 可以试好,太多这些头,当时没要。后来再去找,说配一部魅族机,一起卖了。

网友D:
楼主你好,你这照片上的中文签名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E:
丢水里后晒干了?

网友F:
貌似还不如前段时间那个2000M包邮两个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块买了个山寨货真不值,那个正极焊点和固态电容外壳都快短路了吧

是已经在一起了,测试过那个不是固态。外壳悬空的,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丢水里后晒干了?

这又是另外一个了,14元那个已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你这照片上的中文签名是怎么设置的?

小米相机里面可以有自定义水印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貌似还不如前段时间那个2000M包邮两个那个?

肯定之前那个好很多的,亏大了

网友:
太山寨了吧,果断退货啊

网友:
配重铁块兼散热功能

网友:
看样子像是一个山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