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请问这个是正品吗?

楼主(2019-09-10):
感觉虚位比较大,毛刺比较多

网友A:
不懂,就问一下好用吗?买好牌子的目的是因为产品使用稳定和寿命长。

网友:
绝对是正品铁制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就问一下好用吗?买好牌子的目的是因为产品使用稳定和寿命长。

这牌子就是品质保证,有个大概30年左右的钉钳还印着西德造的,这么多年都没缺口而且我经常用来夹断干壁钉。

网友B:
我的毛刺没有,你的确实有些不一样

网友:
说实话,如果只看外观,中国大把厂子可以做出来。
国产的目前主要是材料方面比较弱,设计和模具做这种产品都是小儿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毛刺没有,你的确实有些不一样

兄弟,可以拍一些细节来看看吗?
特别是圈着的位置,谢谢

楼主:
左边的也是同一家商家买的,用来夹断石膏板螺丝居然留了个小坑,右边是同牌子用了几年的钉钳也用过夹断同款螺丝,却丝毫无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毛刺没有,你的确实有些不一样

lz这个窄钳头的 狭窄地方用。

网友C:
正品无疑。不过凯尼派克做工也比较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品无疑。不过凯尼派克做工也比较糙啊。
居然粗糙到这种程度,确实不能忍
就算是真的也是次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居然粗糙到这种程度,确实不能忍
就算是真的也是次品

可能这种窄钳头的销量小很多 做的就不那么认真了。我买的个威汉那种人体工学手柄尖嘴钳 到手一看钳头歪了三分之一 街边摊的尖嘴好歹也能对齐。这些价格 国外2、30不值钱 算好一点的工具 国内对比收入老贵一把 人们要求就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就问一下好用吗?买好牌子的目的是因为产品使用稳定和寿命长。

是情怀,是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