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海康16路混合硬盘录像机换电容,尝试解决卡顿死机

楼主(2019-09-10):
感谢之前拆包帖里面有坛友评论可能是里面rm电容不行了导致死机,这个是我真没留意过的问题!试一下!排除电源问题
wechat_upload15681141335d7785d54fdc6
机子
wechat_upload15681141345d7785d641989
标签
wechat_upload15681141355d7785d7565a1
16混合
wechat_upload15681141365d7785d883267
拆螺丝
wechat_upload15681141375d7785d9808aa
VGA的两颗不要忘了
wechat_upload15681141385d7785dab4dc1
打开
wechat_upload15681141395d7785db9d49b
拔硬盘SATA、电源
wechat_upload15681141405d7785dc8b159
拔风扇
wechat_upload15681141415d7785dd7eb0d
485
wechat_upload15681141815d7786054097f
拿出主板
wechat_upload15681141825d77860650ca9
看到坛友所说的rm电容
wechat_upload15681141835d7786079ba26
背面没啥东西
wechat_upload15681141845d778608cf358
拆下,16v的
wechat_upload15681141865d77860a15193
找个25的装上,电容可大不可小
wechat_upload15681141875d77860b53f70
测试
wechat_upload15681141885d77860c2d33c
开机速度这个自检页面确实比以前快了
wechat_upload15681141895d77860d01be8
不过UI操作还是十分容易死机
wechat_upload15681141905d77860e1653a
看光标和高亮地方严重延迟、卡死
wechat_upload15681142175d7786296879b
找一块电脑主板
wechat_upload15681142185d77862aa1699
全换了!
wechat_upload15681142195d77862bcb3a3
操作一下,确实又流畅了一点,不过还是比较卡
wechat_upload15681142205d77862ca8194
卡顿没之前那么严重
wechat_upload15681142215d77862d7fcfc
散热片开花一下
wechat_upload15681142225d77862eaf29d
放回去吧。。。。。剩下的卡顿就是硬件老化了

没了

网友A:
把剩下那几颗电容都换了试试,官网找找有没有固件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剩下那几颗电容都换了试试,官网找找有没有固件可用

电容已经全部换掉了,固件是人家发货前刚刚更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容已经全部换掉了,固件是人家发货前刚刚更新的

那两个100的电感旁边出厂空着的两个电容位有电压吗?有电压给它加两个电容!CPu ram都有关系

网友B:
775主板?求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775主板?求赠送。。。

无牌垃圾主板,丢掉了。755还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100的电感旁边出厂空着的两个电容位有电压吗?有电压给它加两个电容!CPu ram都有关系 ...

感谢!下次试试。现在还算流畅,响应时间还能接受

网友:
换2A以上电源试试

网友C:
电源部分是否良好?帯载能力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部分是否良好?帯载能力是否正常?

电源没问题的,在别的机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775主板?求赠送。。。

我这好像有你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775主板?求赠送。。。

我有个富士康代工的方正G41+E3500套装,散热器也在,使用DDR3内存的,成色很新。雪MM要的话可以赠你。坐标四川,邮费起价12,超重未知。

网友D:
硬件造成对性能影响的,一般来说,除了电解电容,几乎没有别的,建议全换掉。换优质的,主板电容估计比这机器的还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件造成对性能影响的,一般来说,除了电解电容,几乎没有别的,建议全换掉。换优质的,主板电容估计比这机 ...

打算换固态的了。。。结果不会看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