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x自动关机问题

楼主(2019-09-10):
跟风618以优惠价买了一套ZT-X,发现这货的自动关机设计很失败:时间一到,不管你现在是不是测量中,它都给你直接关机。这一点远不如福禄克的设计。另外这厮的电阻和电容档测量时间也太长了点~

网友A:
国产表就这样,从来都是噱头多,从不考虑功能是否真正好用! 虚标严重,20块钱的表都干标测量1000V  做产品完全没有工匠精神!没用的噱头功能倒是一大堆!

网友B:
可以通过改内部的设置存储器来改动
总体说这个牌子万用表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过改内部的设置存储器来改动
总体说这个牌子万用表还是不错的

那种改法只是把关机时间退后了一点,时间一到,照样给你关机

网友:
新款的ZT-X很不错,已经改进了老版的一些小毛病。

可以刷机,也可以按照说明书上操作,关闭自动关机功能。

网友:
现在可以取消自动关机功能呀!说明书上有啊: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06599-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改法只是把关机时间退后了一点,时间一到,照样给你关机

其实很多福禄克的表也是这样弱智设计,ZT-X按住某个键开机可以取消自动关机。。。

网友:
很多表都这样吧

网友(2021-04-25):
ztx这个表我也有,测电阻不算慢了,比家里的福禄克15b和15+还快稳定也快,就是测大容量的电容慢点。关机时间短,维修电子线路我都喜欢用ztx搞电工一般用福禄克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表就这样,从来都是噱头多,从不考虑功能是否真正好用! 虚标严重,20块钱的表都干标测量1000V  做产品 ...

20块钱的表不知成本几何,但在那个原本成本的前提下增加5元,好的设计,是有可能做到cat3 1000v的。
成本控制是所有厂商的目标,但山寨厂的问题是设计差,用料毫无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