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再改电烙铁加休眠功能

楼主(2019-09-10):
之前改了调压调温 感觉一直拧来拧去的不方便 今天搞了个限位开关跟二极管休眠

二极管4007封在电线里

网友A:
楼主真是个能人啊!

网友B:
烙铁拿起来,直供电,放上经二极管供电,创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烙铁拿起来,直供电,放上经二极管供电,创意不错

这个办法也是论坛里面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个能人啊!

多谢夸奖 雅俗共赏

网友:
还真的好主意

网友C:
烙铁头短时间内反复经过高温低温变化,不会出现烧死的情况吗?

网友D:
这么一大堆,不如买个恒温焊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烙铁头短时间内反复经过高温低温变化,不会出现烧死的情况吗?

不会啊 没有持续高温不会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一大堆,不如买个恒温焊台呢

便宜啊 好玩 全部下来三十块钱

楼主:
搞完这个淘宝买个电子钟DIY套件回来玩

网友E:
做了两套T12待机方案.
一套是T12外壳接地,烙铁架特制的接检测电路内部发光二极管做箝位电压,烙铁放回烙铁架拉低检测电位,发光二极管启动把取样供电钳位在1.9V,温度大概150度左右.特点: 烙铁后期氧化对接触式检测有致命INT问题但制造简单.
一套是烙铁架增加红外距离检测传感器,一旦烙铁返回烙铁架则检测到内部启动箝位二极管进入待机状态. 缺点 : 安装麻烦但工作可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做了两套T12待机方案.
一套是T12外壳接地,烙铁架特制的接检测电路内部发光二极管做箝位电压,烙铁放回烙铁架 ...

红外线?多麻烦,不如开关方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了两套T12待机方案.
一套是T12外壳接地,烙铁架特制的接检测电路内部发光二极管做箝位电压,烙铁放回烙铁架 ...

你这个搞得复杂了。。。

网友:
我有一篇老帖子,可以借鉴一下,中间有关于电烙铁电源控制的。
巧修无线鼠标睡死|创意DIY -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06101

网友F:
这个方法早就玩过了, 其实是半波状态不是休眠

对于一支便宜又好用的内热式烙铁来说,半波状态完全可以是正常工作状态 又不会烧死
烙铁5元,开关1.5元,控制器也算1元5吧

我的一支老家伙 只有焊开关脚、超大焊点、表面上锡时才会开到直通

网友:
有创意,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方法早就玩过了, 其实是半波状态不是休眠

对于一支便宜又好用的内热式烙铁来说,半波状态完全可 ...

对对 我加上调压基本就休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红外线?多麻烦,不如开关方便呀

红外线不复杂,就是一个红外发射接收一体管侧放在烙铁架边上,插上烙铁反射红外光到接收器就能启动待机.

网友:
这创意真好,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