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昨天修了一个吹风机,今天又接客(福禄克)了

楼主(2019-09-10):
今天同事拿来一个的福禄克,测量时必须按住表笔正极才好用,接触不良嘛,觉得自己还能比划比划,先拆。
笔座已拿下,下面的腿断了。
再看看正面,整流桥裂开了,测量结果四脚通。。。。旁边的二极管也击穿了,小保险也断了
这个是电容吗。。。。为什么好像被锯过一样
同事强迫症,这表笔保护到位
全家福

网友:
这PCB做的真漂亮 没看到被锯过的电容  方方正正的还有那个狗骨头形状的 可能是云母电容吧

网友A:
用福禄克的人居然连接触不良的毛病自己都修不了?好吧,这毛病远不止接触不良……

网友:
板子漂亮看着舒服, 可惜是不喜欢的9v电池.

网友:
这是咋个用的

网友:
表笔座的通病…锯开电容不是电容,是高压保护元件

网友B:
谢谢分享,这婊子长的不错,有模有样,就从了老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福禄克的人居然连接触不良的毛病自己都修不了?好吧,这毛病远不止接触不良…… ...

单位都用15b,17b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婊子长的不错,有模有样,就从了老纳吧。。。。

谢谢老板打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福禄克的人居然连接触不良的毛病自己都修不了?好吧,这毛病远不止接触不良…… ...

恩,应该是电流档测电压了

网友:
做工确实好

网友C(2020-01-27):
楼主你好!我也有一块与你同型号的表烧了,能帮我看看这2个电阻阻值是多少吗?

楼主:
早就还回去了,不是我的表。

网友:
这个居然不是牛屎 好评

网友:
好表,,,我有个77在用,,87关机后有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我也有一块与你同型号的表烧了,能帮我看看这2个电阻阻值是多少吗? ...

黑色那个写有阻值啦,,,另外一个看不清

网友:
福禄克F8系列老表

网友:
看到论坛大佬测试了136B+,跟着买了个UT136B+以后,日常DIY就足够了,其他表都进柜子了,哈哈

网友:
也不知怎么用坏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