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电源烧毁会不会损坏主板

楼主(2019-09-10):
太闹心了,我的电脑用着用着突然叭的一声断电了,家里所有的灯也跟着闪了一下,  估计是电源烧了,拆开后单独通电电源 风扇也不转,而且还有股烧毁的味道。  我电脑是2016年配的 电源还是花了500多元买的鑫谷白金电源怎么会这样,到底什么原因,如果是电源的问题这要怎么修理。

网友A:
我碰到过,可能220V直接加到主板上,主板一起爆了,cpu也爆了,浓烟四起

网友:
找找看。应该有小强之类的。之前有个也炸了,里面有个草蜢

网友:
500多的电源,应该有多重保护的,怎么会说烧就烧了呢,打开看一下是否进去小强了呢,。

网友B:
坏电源一定损坏主板:错!
坏电源一定不会损坏主板:错!
坏电源有可能损坏主板:对!
坏电源可能不损坏主板:对!

网友:
一却皆有可能,可能的事情很多。

网友:
好高级的电源,这么多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坏电源一定损坏主板:错!
坏电源一定不会损坏主板:错!
坏电源有可能损坏主板:对!

你过来 我保准不打你

网友:
我试过1个主板炸了2个电源 第三个就不敢试了  直接找供应商换主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过,可能220V直接加到主板上,主板一起爆了,cpu也爆了,浓烟四起

浓烟倒是没有 只是啪的一声 然后就断了

网友:
最小故障是输入保险丝烧了

网友C:
来这个论坛混的人,都喜欢拆。你拆开看看什么情况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这个论坛混的人,都喜欢拆。你拆开看看什么情况再说。

本来想拆 但联系了下客服质保3年还没到呢。 况且今天才发生的事情,还没有冷静清楚就拆一旦疏忽了什么呢

网友:
在保的先联系售后吧,我经历过一次烧电源,单位烧了两三台,主板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想拆 但联系了下客服质保3年还没到呢。 况且今天才发生的事情,还没有冷静清楚就拆一旦疏忽了什么呢 ...

还在质保期的,当然首先是联系客服了。

网友:
小强喜欢到电源里面,我也烧过一台电源。

网友:
不一定的,按照描述应该电源挂了可以肯定了

网友:
在质保期内,还是找售后吧,一般情况电源高压部分损坏坏,主板不一定坏。你可以先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D:
建议你找个电源试试你的机器能点亮吗?电源没过质保主板质保应该也没过(杂牌除外)。电源烧坏,换个好的电源吧其他配件都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找个电源试试你的机器能点亮吗?电源没过质保主板质保应该也没过(杂牌除外)。电源烧坏,换个好的电 ...

换了个电源试了,主板都没 有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