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安徽电信的盒子TY1208-z

楼主(2019-09-10):
S905Mb的CPU
线刷网络上的 长虹代工固件成砖了
TTL无限循环 开机就是线刷模式
没有合适的线刷固件
刷机前 备份了各个分区
用 TF卡刷bootloader分区 可以引导  无限重启

怎么救砖
恢复原来的备份啊

网友:
不行就上编程器

网友A(2019-10-14):
怎么用TF卡刷bootloader分区麻烦你说明白点吧谢谢

网友:
没有办法,找适合的刷机包继续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用TF卡刷bootloader分区麻烦你说明白点吧谢谢

没用的 刷上去没有后续分区文件就会无限重启
要是有分区表 加分区备份 可以直接启动TF卡系统 就像lakaka一样

网友B(2021-08-05):
安徽/湖北电信等天邑TY1208-Z高安版机顶盒刷机救砖方法

安徽/湖北电信等天邑TY1208-Z高安版机顶盒刷机救砖方法

    安徽/湖北、新疆电信等天邑TY1208-Z高安版机顶盒主控芯片采用的是晶晨S905-M-B,对于非砖机请在 TTL SHELL下输入 :reboot update正常线刷,用晶晨烧录工具直接烧录即可。
    对于刷错固件的砖机需要打开WINHEX软件,软件打开主板引导程序bootloader。直接复制所有16进制数据粘贴到SD卡0字节处,也可以用其他16进制编辑器写入引导.然后SD卡插机顶盒上,然后短接4R12的上面端,跟GND公共地点,保持短接不放开,接着用双头USB线连接电脑跟机顶盒,等待电脑识别到了放开短接。最后放开短接,去掉擦写勾选,点开始刷机完成就行了。qq:535891491

网友(2021-11-03):
引用 网友B:
安徽/湖北电信等天邑TY1208-Z高安版机顶盒刷机救砖方法

    安徽/湖北、新疆电信等天邑TY1208-Z高安版 ...

我看他是引导没问题,但是没有固件去刷,只有备份的分区文件,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给emmc正确分区,再还原原来的备份文件

网友(2022-05-09):
你的问题解决好了吗?我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C:
我遇到同样问题,已处理好,救活了

网友(2022-08-28):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同样问题,已处理好,救活了

怎么搞好的有教程吗?

网友D:
同样的问题,用TF卡引导再刷就可以了。

网友(2024-07-16):
引用 网友D:
同样的问题,用TF卡引导再刷就可以了。

我也是楼主这样的问题。您说的是这个方法吗?对于刷错固件的砖机需要打开WINHEX软件,软件打开主板引导程序bootloader。直接复制所有16进制数据粘贴到SD卡0字节处,也可以用其他16进制编辑器写入引导.然后SD卡插机顶盒上,然后短接4R12的上面端,跟GND公共地点,保持短接不放开,接着用双头USB线连接电脑跟机顶盒,等待电脑识别到了放开短接。最后放开短接,去掉擦写勾选,点开始刷机完成就行了
我按这个来不行

网友:
找电信换新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