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5可否加电阻限流??

楼主(2019-09-10):
Q5可否加电阻限流??

18650输入,加个1欧电阻。不想用7135,焊接2个太麻烦,好像还要焊接104?

这样对Q5是否有伤害?

至于电压低了亮度降低,这个无所谓。

网友:
你这么懒就别见光了

网友A:
Q5这灯珠有啥怕伤害的···

网友:
电压低了亮度降低如果无所谓的话,可以, (4.2-3.4)/Q5的最大电流,这样选择电阻即可,考虑下电阻功率

楼主:
我能告诉你,我用黄花内热50瓦,友邦焊锡,还把灯珠给焊坏了几个么? 说懒其实是想给自己留一点点面子。
太丢人了。焊锡怎么都粘不住,要搞好几次。
也可能我的焊锡不是正宗的。以前买过63的友邦,很好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Q5这灯珠有啥怕伤害的···

我看很多人说直连18650会很快就坏掉。

网友B:
7135的恒流能力比电阻要好太多了,焊也很简单,切块小覆铜板,稍微划几刀,简单跳个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7135的恒流能力比电阻要好太多了,焊也很简单,切块小覆铜板,稍微划几刀,简单跳个线就行 ...

有教程吗?

切块小覆铜板,稍微划几刀,简单跳个线
~~~~~我都听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教程吗?

切块小覆铜板,稍微划几刀,简单跳个线

7135三个脚,中间的脚可以剪掉,看下7135的介绍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7135三个脚,中间的脚可以剪掉,看下7135的介绍就明白了

谢谢大神!不是有铝基板吗?小覆铜板又是做什么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小覆铜板又是做什么的呢?

7135你得给个基础啊,洞洞板也行,就是背面的地要加强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7135你得给个基础啊,洞洞板也行,就是背面的地要加强散热

铝基板背后加铜板散热么?不好固定在铝基板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7135你得给个基础啊,洞洞板也行,就是背面的地要加强散热

这个散热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铝基板背后加铜板散热么?不好固定在铝基板上啊?

灯珠在铝基板上,7135在PCB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珠在铝基板上,7135在PCB上

灯珠和7135都焊接在铝基板的pcb上!

网友:
记得7135内部有温度保护吧,直接使用就行,坏了再换,也不贵,正好刚弄完一个用7135的3档调光的手提灯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