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爱家4彩块USB充电器拆解(Aika AD041)

楼主(2019-09-11):
四个色块的设计,让这款充电器更能融入现代装修风格。

掀开4个硅胶脚垫,拆除螺丝,就能分开后盖了,镜面模具,漂亮但是容易划伤。

4个色快颜色鲜艳

翘掉色块,上壳工艺还不错。

PCB高压部分

主电源芯片用了NCP1377B, 电流型自由振荡
准谐振PWM控制器

2个滤波电容倒是不小气。

小型防爆温度电流保险丝,做工还不错。

4脚光耦

电压采样基准,经典的431.

用了同步整流设计,好评。

网友:
哈哈,刚刚周六摊上花了10块钱买了 这个和一个公牛GN311插排(4位开关)、18650电池,回来测了一下,完全没有输出,交流二插头两端 ,阻值无限大,估计 起码是 保险电阻烧了。

网友:
做工挺好的,要充分利用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

网友:
做工不错,就是mos发热有点大,板子都烤黄了

网友:
同步整流的方案不错,要是功率管有散热片更好了,避免过热变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刚刚周六摊上和一个公牛GN311插排(4位开关)、18650电池,花了10块。回来就 这个多口充电器,完全没 ...

修好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修好了么?

没空搞,拆开没修好的东西太多了,不敢再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空搞,拆开没修好的东西太多了,不敢再拆了

我也是拆的到处都是,反正能拆乱的都是不值钱的,拆个几千的东西,总不会乱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