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声艺宝ESYB四通道智能充电器折腾记

楼主(2019-09-11):
前几天不小心掉坑里,收获几片声艺宝ESYB四通道智能蓝牙充电器,无蓝牙版的,再受矿坛那贴影响,感觉这东东挺高档的,值得折腾,所以有了今天的收获,在此感谢爱折腾的坛友们大力支持,特别是老湿鸡:72hour,陪我玩到半夜三更,并写出程序,完美配对。
先看下这板子和一些准备工作。。。。。

楼主:
先加个电容。。。。。太大了

上个贴片的,能看见吗?

只能显示LG
先试下蓝牙行不行,
找坛友要了张原版图

找资料。。。。。。

再找到一片2541蓝牙

动手焊下来。

引脚定义不对。。。

飞线。。。。。。。。

失败了。。。。。。。。蓝牙行不通
原版的买个到手要25个大洋,算了,不玩蓝牙了。。。。

楼主:
蓝牙行不通换单片机吧,老猪出的主意。。。。。。

有它还得有程序,找到高手72hour老湿机,马上答应了

拆了蓝牙模块。。。。

焊好单片机。。。。

上电正常。。。。。

软件开启。。。。。。

写入程序OK。。。。。。

楼主:
声艺宝ESYB四通道程序

完成程序时的样子

拆了TTL线,直接焊板子上。反过来焊。。。。。

通电,完成单片机对话,自己启动了。。。。哈哈。。。。

上电池。。。。

都试一下。。。。。。

1.2V的也自动确认哈。。。。。

楼主:
声艺宝ESYB四通道智能充电器功能
边上的2个口最大2A充电,中间2个口最大1A充电,自动确认多种电池。。。

1.2V电池只能0.25A

最后来一张鸡动的图,它的出现,就说明成功了99。。。。。。。。。

再次感谢72hour:victory:@72hour @iamusb @杨小伟 @温力口

楼主:
原理:板子上的单片机收到一个AT OK的指令后就开始工作,这个指令原装的板子上是通过蓝牙板子和主板上的RT XT二条线传递到主板上的单片机的。

所以,可以通过蓝牙发送,当然也可以通过TTL信号直接发送指令给单片机,让单片机工作。所以最后就可以不用蓝牙,主要是原装蓝牙太贵,而是采用了一块钱一个的单片机,通过写入程式,让这个一元钱一个的单片机上电就不停的发送AT OK给主板,让主板启动。

反正主板上的单片机只要收到AT OK这个指令他就工作了,不管你是蓝牙,还是你加装的单片机,还是你用电脑通过USB转TTL线发送过来的
只要主板启动了,通过按键可以完成全部的设定,包括电池种类,电流大小,实操比手机更快。

网友A:
看来这块板子还是很有玩头的。

网友:
有玩头,但需要的更多,外壳,程序

网友:
搂主好手艺.

网友:
竟然能找到固件!有玩头

网友:
给你顶一下!让更多人看到!

网友B:
我看大家集资开个模具做外壳吧

网友:
非常牛,支持一下

网友C:
CC2541里面应该是有应答程序的,我上贴就说了,然贴主说可能是透传的。。用POS机拆出来的蓝牙模块, 刷上适合的程序,肯定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块板子还是很有玩头的。

这么说你还没有掉这坑里

楼主:
这是你的功劳哈,全靠你写的程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大家集资开个模具做外壳吧

昨天见了用3D打出来的,快200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2541里面应该是有应答程序的,我上贴就说了,然贴主说可能是透传的。。用POS机拆出来的蓝牙模块, 刷上适 ...

现在就是回复AT+OK,行了

网友:
厉害了word哥,支持加精~

网友:
没钱,穷人帮你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