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迟来的小米电视主机改造,完美增加红外接收(红外遥控)

楼主(2019-09-11):
本人小学水平不会写美文,各位将就看看吧。

此款小米电视主机(小米电视3系列)官方只有蓝牙接收功能,本人是用机顶盒的,每次看电视都要两遥控器开关机,麻烦的一批。

增加红外后就可以仅用机顶盒遥控器(机顶盒遥控器带电视控制按钮)!!

废话免了直接拆机,拧螺丝时注意螺丝长短,装回时不要搞错了。

拆完螺丝后用撬片从后面慢慢撬起

我撬

再撬

全部撬开后可以直接翻起

打开后就这样

把排线拔了

主要是更换这块按键板(忽略按键板上的飞线,我之前弄坏的)

定制的按键板,长方形的是红外接收头

放上去试试开孔对否(定位孔、螺丝孔..)

由于红外线无法穿透故而需要对外壳进行挖孔(仅朔料部分),用美工刀标记开孔位置

标记上方

标记右边

右上方同理

标记完成

此时拆掉左右两翼片

拆金属网

分家

分家完成

电钻伺候,对刚才标记的开孔位置开孔

先检查一下大概,没问题

我钻

我钻钻钻

差不多了

我切

切切切,累个半死了

装回金属网,注意这里上螺丝的地方有三角型标记

原来PCB来一张

更换的PCB也来一张

靠近看看

右边也看看

底下打灯看看效果(已安装PCB)

来个近照

o得k,完美

放一张小米红外遥控器使用效果动图。遥控器倒过来对着摄像头是为了同时拍到红外光束,同时也证明了红外接收角度属于720度无死角

机顶盒遥控器控制试一下

本人看电视只用机顶盒,电视对我而言就是一个显示设备,后面的3个遥控可以扔抽屉了。掰

网友:
这种奇葩东西也就小米会去做了

网友:
厉害啊。。。学习了。。。这么多小米。。

网友A:
别的都好说,你这个定制按键板哪里有。。。

网友:
莫非你的机顶盒也是小米的?

网友:
定制的按键板是有成品卖?

网友:
我觉得难点在“定制的按键板”,楼主都不说怎么来的?

网友:
真是大工程,一般人很难实现,都不知道楼主从哪里找来的资料和改造材料

感觉就是小米脑子有包,胡乱裁剪

网友:
这文章是要找个人好好润色一下,理工科看一遍没看懂啥意思

网友B:
原来本来就是带红外遥控的,人为阉割版。

网友C:
买个智能电视当显示器,土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都好说,你这个定制按键板哪里有。。。

自己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本来就是带红外遥控的,人为阉割版。

官方预留了红外接收头脚位。不过单纯焊上接收头也不行(飞线把接收头拉到边上固定再挖孔没问题),主机的U型铝板刚好完美遮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智能电视当显示器,土豪

外接大锅机顶盒才是王道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外接大锅机顶盒才是王道

我说的直白点,随便一个电信送的机顶盒破旧装转播软件,别说你架天线收的电视台,就是多个国家的电视台,包括香X,弯弯,日、韩、欧、美、都能看。比你这种架天线的好多了,除了很特别的几天或者很高峰期有一点卡,平常都流畅的不行,连国内电视台全部都有,还是高清。。。。。。

差距不是一点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直白点,随便一个电信送的机顶盒破旧装转播软件,别说你架天线收的电视台,就是多个国家的电视台, ...

哈哈哈哈,说的我没看过iptv一样的。我这么说吧,我家看电视=100%电视卖场演示片效果

网友:
抓获超级mi粉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说的我没看过iptv一样的。我这么说吧,我家看电视=100%电视卖场演示片效果 ...

根本不是IPTV的问题,这一句不是纯属IPTV那么简单了,涉及到转播中转服务器到越狱看世界的问题,

第一,IPTV有4K,你的天线机顶盒是4K吗?撑死就1080p而已,电视卖场显示效果是10年前吗?才1080p?知道现在电视卖场都普及8K了吗?最差都4K了,

第二,楼顶架天线说白了就是为了看不经剪截的咨询,免得天天看给河蟹的东西,

第三,你天线架的再好,接收外国电视台或者没经剪截的咨询也是有周期的,稳定性就差很远,再一点就是能收国外当地电视数量这个也是一个很大差别,

第四,如果在我么这边别说商品房,就是自建户给查到楼顶有大窝也是要给查水表的,经常有无人机定期巡查的,哪里未见都一目了然,

科技在发展,以前网络整体水平慢导致很多效果差,以现在的网络,大城市基本最差都是100m光纤入户了,更别说200-500m入户的,而这些软件都是多组服务器的,稳定性比大锅天线好太多,更何况很多地方都有信号屏蔽,除非你那位置处于偏僻地方,网络不够畅通也刚好在屏蔽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