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 元作 』自制电机齿轮推进器!

楼主(2019-09-11):
『 元作 』自制电机齿轮推进器!

松下电钻,电机碳刷磨损 ,更换个电机 ,没想到齿轮拆容易 ,安装齿轮却费尽了,
找材料,自制个电机齿轮推进器 。
一把松下12V电钻。
拆解发现电机碳刷磨损殆尽,需要更换电机了。

550 马步奇电机

拆下来电机

因今天主题是电机齿轮推进器。
所以直接备材料。
找到这样三枚奇形夹具。

三面可以穿过螺丝。

怎么制作成电机夹具呢?
构思了一下,找到一块红松木方。

拆开这些夹具 。

用不锈钢螺丝这样对穿。
不锈钢螺丝上有孔位方便加力。

用电钻在木方上钻孔。固定夹具

固定好夹具,放电机试试 ,发现距离远了。

同时发现电机轴也比夹具中心螺丝低一些 。

找到一枚木片

垫在夹具的下面。

这样电机轴和螺丝平齐了 。

展示工作方式
又发现两个夹具中间的距离远了 。。。

画固定点,改夹具的位置,距离小些 。

再用电钻钻孔,改动固定螺丝位置 。

这样拧紧夹住。

找到两枚加力杆 。

固定好电机,开始加力,紧固。
这样齿轮就被压进电机轴了 。

通过小夹具的改进,做了电机齿轮推进器。
安装齿轮的时候方便自如 。
完,谢谢欣赏 。

网友:
应该买一个台虎钳了。

网友:
不知道一个大号的G夹能否完成任务

网友:
非常有创意,学习了。

网友:
台钳解决一切,要嘛电烙铁加热齿轮,都很简单,没有不要这样大费周章

网友:
一锤子过去

网友:
楼主用的这种全新夹具,我有50个,免费送,运费到付,每位坛友送4个吧(我不知道一公斤有几个,可以按打好包一公斤送),先到先得。

网友:
有个大开口的台钳也顶用,不过我这有液压机,5吨手摇的那种,管你是什么,只要液压油表不崩,都能压进去。

网友:
巧用零件,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
黄尚又发飙了,厉害了~

网友:
这个真好,物尽其用。

网友:
费这劲。台钳应该不高兴了。

网友:
齿轮用油炸一下,趁热压进去

网友:
一锤子的事情

楼主:
锤子会不会报废呀?

网友:
不会的 我经常这样

网友:
硬木块垫上,用锤打

网友:
我是用锤子解决的。

网友:
新思路,关键时刻帮上忙

网友:
以前都是用小榔头敲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