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里一台SONY电视出现这是几个意思?

楼主(2019-09-11):
家里的SONY电视,一开始偶尔出现图片上的故障,目前是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频繁了,请指教?

网友:
出现这种现象无非是屏,屏线,逻辑板。一步一步查。

网友:
想要罢工了,你就放过他吧,估计tcon板问题

网友:
你把它倒着放,上演黑客帝国

网友A:
节目源标识显示正常,排除屏幕排线、解码板问题,怀疑视频输入线或机顶盒故障或接触不良

网友:
屏幕排线好的。。。板子问题吧

网友B:
花屏一般屏坏的少,主板坏的可能性大,比如内存虚焊之类的。

维修的话,可以找个56或59之类的维修板测试一下就明了。

网友:
高手指点,一试则成,行动吧。

网友:
这明显在上演黑客帝国啊

楼主:
哦,放反了,不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节目源标识显示正常,排除屏幕排线、解码板问题,怀疑视频输入线或机顶盒故障或接触不良 ...

没有接任何的输入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屏一般屏坏的少,主板坏的可能性大,比如内存虚焊之类的。

维修的话,可以找个56或59之类的维修板测试一 ...

哦,看来换板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