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飞利浦电动牙刷充电器的波形

楼主(2019-09-11):
充电器灌胶密封,拆不开, 有1个是坏的

所说的波形,是

对,用另一个线圈套上去测的感应波形, 底座实际上是个电容降压整流,再加传统的电容三点式振荡,通过小磁棒把底座线圈(初级)和牙刷上的线圈(次级)串在一起,实现感应充电

波形来了

还是蛮整齐的, 不过有些抖, 频率也会小范围变化,大概80kHz

实际波形还有些失真,谐波分量还比较高,对充电来说,已经算不错了

网友:
专业测试,这是变压后的波形吧,滤波后就平稳了,不是这样了。

网友A:
也就是说不检测到位和协议直接全功率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不检测到位和协议直接全功率运行?

没有检测吧

网友:
一直以为是变压器,没想到是个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