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豪捷E6行车纪录仪显示屏横线

楼主(2019-09-11):
豪捷E6行车纪录仪显示屏出现横线条,换了排线故障依旧什么原因?

网友:
不清楚,等待别人的解答。

网友:
屏背板上的视频处理芯片重点查一下,有无虚焊;各关健电压是否正常;应该是关健电压不正常。

网友:
应该大约可能是屏线断了

网友:
看起来是屏幕排线长期日晒热胀冷缩脱位了。。当然也有可能是排线插头松了。

网友:
屏坏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排线都换了,基本上就是屏不行了,换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