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20多年的冲击钻拆开保养下

楼主(2019-09-11):
家用的,用了20多年了。这种冲击钻钻墙的效率与电锤是没法比的,所以主要是当手电钻用的,因为功率大,比12V的锂电钻有力多了。20多年从没拆开过,现在运转时声音发干发急了,拆开看看。

1、外观。

2、打开。

3、内部的油都干了,但齿轮之类没有可见的磨损。轴套下的主轴上有些磨损。

4、内部结构比较简单,拆开、清洁、加润滑脂。这种冲击钻由于结构的关系,同心度比手电钻差,不知能否将前面的轴套换成轴承,改成单功能的手电钻来提高同心度

5、重新装回。

6、因为家用的,使用量不大,所以碳刷还有很多,换向器也没什么磨损。

7、重新装好,外观成色还不错,清洁加油后声音变的好听、和顺了,希望能再用20年。

结束,谢谢观看!谢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

网友:
这种是吃灰用的了

楼主:
钻大些的孔还是比较给力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钻大些的孔还是比较给力的

用轻型电锤+转接夹头也很好用,电锤多一级减速齿轮比这种电钻更有力,当然同心度要差点

网友B:
这只是一个手电钻吧?有冲击结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一个手电钻吧?有冲击结构吗?

有振动冲击结构的,图4中最后一张图就是。当然这个的冲击力量很鸡肋,和电锤是没法比的

网友C:
换轴套没用,这个同心度差是因为轴的后端在冲击块上固定,冲击块是活动的,手电钻是前后俩轴承或者轴套,固定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轴套没用,这个同心度差是因为轴的后端在冲击块上固定,冲击块是活动的,手电钻是前后俩轴承或者轴套,固 ...

前面的轴套只要有尺寸合适的轴承,还有更换的可能。轴的后端要改造就很难了。

网友:
这种东西给我用1个月就坏了  主要还是看工作强度

网友:
冲击钻的同心度是不可能很好的。

网友:
润滑脂是该加了

网友:
神器,向费斯托致敬。

网友:
也有个,在吃灰,改天挂闲鱼上出了!

网友:
冲击块凸齿磨损不严重,一看就没怎么出过力,还能继续服役。
我也有一把类似的,但混凝土打孔做了不少贡献,齿都快磨平了。一次性配件难以更换,估计以后也只能当平钻用了。

网友:
这个钻钢板只适合小孔  大孔还是充电的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轻型电锤+转接夹头也很好用,电锤多一级减速齿轮比这种电钻更有力,当然同心度要差点 ...

电锤输出转速太慢了,钻孔(不是打孔)效率低得多

网友:
冲击钻打孔还是很给力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锤输出转速太慢了,钻孔(不是打孔)效率低得多

普通手电钻不是也有二级减速齿轮的,效率相对也较低而且还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手电钻不是也有二级减速齿轮的,效率相对也较低而且还不便宜

你可以对比一下手电钻和电锤的转速

网友:
这种结构比电池钻的行星齿轮精度高,
行星齿轮是精读最差的,里面没有一根直的轴,靠齿轮咬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