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SGL8022W做了一片触摸调光小夜灯灯板,遇到个奇葩问题

楼主(2019-09-11):
上次撸了好皮囊的台灯,打算给它加上小夜灯
之前有撸单通道触摸调光的SGL8022W和暖白灯珠,正好能用上

9块9撸的插电版台灯
拆机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824

准备好的材料

触摸调光芯片SGL8022W

芯片简介

应用电路

偶打算改成MOS管驱动,功耗会更低

就选7002

MOS管简介

在洞洞板上先比划一下

焊接好
(原谅偶的焊工!)

飞线用热熔胶固定

板子背面布置灯珠

暖白5730串27欧限流电阻,三颗再并联

通电,触摸不亮灯

单接灯珠没问题

难道是触摸线太细,感应不到?
(用的飞线用的铜丝)

焊上绝缘导线还是不行

测试8022第一脚OSC端,貌似有振荡

灵敏度电容上也有波形

芯片输出端看着很正常嘛

最亮

最暗

看来是PWM调光的,频率125Hz,应该感觉不到闪烁了

但MOS管的漏极没导通

难道是MOS挂坏了?!

楼下继续找原因

楼主:
在板上测MOS管寄生二极管,明显不对呢

拆下来测又是好的

不管了,换个新的板上测试OK了
后来分析,应该是MOS管的源极和地没焊好,自然不导通,测试地和漏极压降就不对

这次点亮了

中间亮度,手机拍摄明显有闪烁的

靠近就明显
(曝光时间短,叠加效应弱)

翻过来看,最高亮度

最低亮度

关灯

还是用动图来演示更直观
长按加/减亮度

开关灯的渐变效果

OK,搞定
奇葩问题是偶造成的,与SGL8022M无关,如果打板就不容易出问题了

下一步还要增加一路,再改造台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花2块钱给银之优品插电版LED台灯改触摸调光并加小夜灯,这下内涵也有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362

网友A:
看你装备这么好,排版真够乱的,这个芯片我做了几片板子,挺好弄的

网友B:
能调光就行,量的电压也是对的,我用的RH6616,比这个效果好,PWM频率可以到4K

网友C:
前来围观!学习!学习!楼主没说是哪里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装备这么好,排版真够乱的,这个芯片我做了几片板子,挺好弄的

打板肯定好布局,洞洞板只焊单面,就难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来围观!学习!学习!楼主没说是哪里的问题呢?

楼主说了是mos管接地没弄好,你没注意看

网友:
早几天也用8022做了,过2天应该到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能调光就行,量的电压也是对的,我用的RH6616,比这个效果好,PWM频率可以到4K ...

好像跟这个兼容啊,引脚位什么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跟这个兼容啊,引脚位什么都一样

是兼容的,但是8022有频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调光就行,量的电压也是对的,我用的RH6616,比这个效果好,PWM频率可以到4K ...

好的,偶搜搜马家看有木有包邮的

网友:
哈哈不错求包邮求倒贴求赠送~

网友:
这焊接要差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来围观!学习!学习!楼主没说是哪里的问题呢?

估计是MOS管源极脱焊了

网友:
8022无极模式120Hz的pwm频率太低了,频闪很明显。我调成档位模式,改小震荡电阻最后pwm频率在1k左右,看起来舒服多了

楼主:
这次焊得差,别羞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了是mos管接地没弄好,你没注意看

嗯嗯,应该是晃过了

网友:
原来只是焊接问题

网友:
PWM频率有点低,比较伤眼吧?要是频率高个几十倍就好了,比如说10KHz。其实可以自行增加1-2级LC滤波网络,把脉冲积分成直流就行了,就是DC调光了。